FIR的DSP实现

楼主(2017-11-21):
FIR的DSP实现

    数字滤波是DSP的最基本应用,利用MAC(乘,累加)指令和循环寻址可以方便地完成滤波运算。FIR滤波算法实际上是一种乘法累加运算,它不断地从输入端读入样本值,经延时,做乘法累加,再输出滤波结果。在实际编程中,通常使用线性缓冲区法和循环缓冲区法。

       线性缓冲区法又叫延迟线法。其方法是:对于长度为N的FIR滤波器,在数据存储器中开辟一个N单元的缓冲区,存放最新的N个样本;滤波时从最老的样本开始,每读一个样本后,将此样本向下移位;读完最后一个样本后,输入最新样本至缓冲区的顶部。

        循环缓冲区法,对于N级FIR滤波器,在数据存储区开辟一个称为滑窗的具有N个单元的循环缓冲区,滑窗中存放最新的N个输入样本值。每次输入新的样本时,新的样本将改写滑窗中最老的数据,其他数据则不需要移动。

网友A:
根据滤波器系数,编写DSP实现的程序

网友B:
FIR滤波器的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

网友C:
DSP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A:
CCS软件仿真能做吗?

网友C:
这里连个设计思路都没有完整给出。

网友B:
代码可以直接参考其他程序的。

网友D:
这个可以在matlab进行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IR滤波器的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

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SP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网上就有很多的设计代码

网友D:
参数设置比较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IR滤波器的低通,高通,带通和带阻滤波器

现在的滤波器设计比较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CS软件仿真能做吗?

可以直接仿真C语言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