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A/D和D/A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7-11-21):
DSP中A/D和D/A的设计方法

     在由DSP芯片组成的信号处理系统中,A/D和D/A转换器是非常重要的器件。一个典型的实时信号处理系统的输入信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可以是语音信号或是来自电话线的已调制数字信号,也可以是各种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这些输入信号首先经过放大和滤波,然后进行A/D转换将模拟信号变换成数字信号,再由DSP芯片对数字信号进行某种形式的处理,如进行一系列的乘法-累加运算。经过处理后的数字信号由D/A转换器变换成模拟信号,之后再进行平滑滤波,得到连续的模拟波形,完成实时信号处理。

      A/D转换器的选择:

     转换精度,一般系统要求对信号做一些处理,如FFT变换。因为DSP数据是16位,所以最理想的精度为12位,留出4位做算法溢出保护位。除此之外,DSP可以接收高于16位的ADC的传输数据。
     转换时间,DSP的指令周期为ns级,运算速度极快,能运行信号的实时处理。为了体现它的优势,其外围设备的数据处理速度就要满足DSP的要求。同时,转换时间也决定它对信号的处理能力。
      器件价格,器件的价格也是A/D的一个重要选择因素,以及功耗等。

网友A:
DSP+FPGA是设计DA和AD的首选。

网友B:
这个需要对电源有要求的。

网友C:
楼主也没有说明具体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单独靠DSP驱动AD和DA浪费资源。

网友B:
电源对DAC和ADC有影响。

网友C:
前端的信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在设计中还有考虑电源,参考电压的噪声,以及ADC前端调理电路

网友E:
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F:
运算速度要求越来越高,产品所需器件的工作频率越来越高

网友G:
如果整个链路的布线有比较长一段距离无法达到紧耦合

网友H:
合理使用多层板进行PCB布线

网友I:
缩短信号传输长度很重要。

网友J:
工程师需要尽可能的缩短高速电路器件管脚之间的引线

网友K:
元件连接过程中所用的过孔越少越好

网友L:
高速电路布线要注意信号线近距离平行走线所引入的“交叉干扰”

网友M:
可以对一些非常重要的信号线采用地线包围的方法

网友D:
这个对外部干扰有影响。

网友E:
一般电路由于速度低,分布电容和引脚分布电感都忽略不计

网友F:
收到外部干扰的可能性越高。

网友G:
布线为圆弧角。

网友H:
充分利用中间层来设置屏蔽,实现就近接地

网友I:
降低信号间的交叉干扰

网友J:
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值越大,这将会导致高速电路系统发生反射、振荡等

网友K:
一个过孔可带来约0.5pF的分布电容,这将导致电路的延时明显增加。

网友L:
可以在平行信号线的反面布置大面积的“地”来减少干扰

网友M:
在外围加上保护的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