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RTDX的经验

楼主(2017-11-21):
调试RTDX的经验

Real-TimeDataEx-change利用DSPs的内部仿真逻辑和JTAG接口来实现主机与目标机之间的数据交换的技术,可以实现MATLAB或者Visual C等软件实时进行仿真调试,如传入传出大量数据,修改寄存器等等,TMS320C6748可以支持这一技术,由于我使用的是MATLAB调试,而高版本的MATLAB已经不支持RTDX,只能使用MATLAB2008a,但是这个版本的MATLAB只支持CCS3.3。

首先建立BIOS cfg文件,选择RTDX功能,设置缓冲区大小,注意此步骤完成后会自动生成cmd文件,此文件不可修改,但是可以复制其中的内容,替换原文件就可以修改其中的存储区域配置。

MATLAB程序例程:
cc=ticcs;
rtdx_ichan=cc.rtdx;
rtdx_ichan.enable;
cc.rtdx.configure(8000,2);
cc.rtdx.open('ichan','w');
cc.rtdx.open('ochan','r');
cc.rtdx.writemsg('ichan',temp_signal);
tdata=cc.rtdx.readmsg('ochan','double');
if(isrunning(cc))
        cc.halt;
end
cc.rtdx.disable;
cc.rtdx.close('ichan');
cc.rtdx.close('ochan');

注意这里的temp_signal可以是一个数组,但是长度不能太长,可以分多次调用cc.rtdx.writemsg发送数据。

网友A:
这方面资料很少    论坛里面  RT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