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观“格物致知”有感

楼主(2017-11-21):
        最近一直看到有网站前辈在讨论问题,有些感触。首先就觉得大家都睡的比较晚呢,早上花点功夫看完所有的帖子。实际这些讨论的知识点我发现我都不理解,瞬间感觉自己上了假的中学,假的大学。        其实也不知道谁对说错,概念性的知识点也都只能看个简介,上个百度百科查询个大概,不知其然也不知所以然。感觉在论坛对一个概念性的知识点翻来覆去,引经据典觉得作用不是很大,毕竟在论坛上逛的大部分坛友,可能更多是对工程类的问题求医解惑,当然大师级的人物也是有不少的。但是工程类的问题,可能不需要对原理知之甚深也是可以解决的,这些都是个人的一点理解,有失偏颇敬请谅解。实际这些原理性的知识点就是找几个大学教授评判,做出一个公认的结果分出对错,对应我这样理解力不够的人,还是感觉辩论双方说的都是有一定意义,也不一定认为对的就得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对于围观的坛友而言,并没有觉得谁有理的多一些了。原谅我,又用个人代表了一群人。就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学术界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最后发现是对的,对科技进步有着极大的促进,可是对于普通技术人员而言,他们并没有察觉其中有多大变化,他们只是在利用先进理论作指导,设计着工业产品,推动着技术的更新,很少有技术人员会对着定理定论的知识点去准根究底,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去想一下怎么降低功耗提高效率来的实际呢?
        在这次讨论中,我敬重的圈圈哥也出来发帖了,@。我就觉得他的态度挺好的,发出自己知道的,也只说自己知道的,让觉得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人就去吸收,觉得不对的人就以自己的方式去伪存真。我们有捍卫真理的愿景,但不能强迫别人都去接收真理,就算是对的,别人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只愿意接受谬论也是他的自由。提出真理是你的自由,但选择这个真理也是别人的自由。明辨是非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判断。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对和错并存的,多样性的存在都是有合理的,不用担心觉得错误会误导很多人,也不用高兴正确主张会指导很多人,对和错都是反反复复的,都平和心对待别人的看法和观念,选择对自己有用的才是重要的。错的肯定是不好的,毕竟会误导人,还是多说出对的。
        发这个帖子没有要针对什么人,就是想说出自己的点看法,仅此而已。

网友A:
“实际这些讨论的知识点我发现我都不理解,瞬间感觉自己上了假的中学,假的大学。”

那倒未必。
很可能是你学到的知识还不够广也不够深。
简谐振动,中学里面就讲过,例如单摆。但是中学里面只会直接给出单摆的周期公式,至于里面的系数怎么来的,中学里面不会讲。大学的普通物理,就要列出一个常微分方程,而且要解这个常微分方程,得到一个特解。但是,大学的普通物理不会给你讲弦的振动(不是不提弦的振动,弦的振动中学就会提到),不会列出一个偏微分方程并且求出这个偏微分方程的本征解进一步求得特解。你回忆一下,中学是不是这样讲的?大学普通物理是不是这样讲的?
可是,电子技术课程中要讲石英晶体振荡电路,这就超出了大学物理课曾经讲过的范围,只能像中学里面讲单摆那样,直接给你个结论。然而,这个直接给出的结论却无法解释三次谐波、五次谐波石英晶体是如何工作的。不是课本讲错了,而是不这样讲,你无法接受。

网友A:
“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去想一下怎么降低功耗提高效率来的实际呢?”

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你希望降低功耗提高效率,那就只能靠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碰运气。有了相关的基础知识,你就知道了应该朝哪个方向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这些讨论的知识点我发现我都不理解,瞬间感觉自己上了假的中学,假的大学。”

那倒未必。

弦的振动与微分方程,
国外微积分教程有讲的。。
    我觉得你们这些概念性定理性的东西还不如直接引述教材,某位大佬老是自己添油加醋真没必要,破坏定理概念的完备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外微积分教程有讲的。。。

不必国外,国内教材也有讲的。国内大学普通物理不讲,理论物理有讲。
我那篇三次泛音晶体的帖子,HWM有回复。我一看HWM的回复,就知道HWM对这块知识很熟悉,我限于篇幅没有说到的问题,他提到了,而且还加上了三次泛音晶体振荡电路特有的电路要点。
当然,受多数网友知识范围限制,我不可能列出偏微分方程来求通解再求本征解,只能就物理现像叙述。在那篇帖子中,我也说过:没有用任何公式,只用到了图形,只要有中学的物理知识就可以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弦的振动与微分方程,国外微积分教程有讲的。。
    我觉得你们这些概念性定理性的东西还 ...

常见到的模拟电路教材,讲到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时,都会给出石英晶体等效电路,是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再和一个电阻串联,然后再和两金属电极之间的电容并联。
严格地说,这个等效电路有点问题:石英晶体不是集总参数的机械振子(一个轻弹簧加一个具有一定质量的刚体组成集总参数振子),而是分布参数的。用电感、电容、电阻构成的集总参数电路来等效,实际上并不完全等效。但是,模拟电路教材不得不这样讲,因为分布参数电路(例如传输线)超出了学生的知识范围。
所以,模拟电路教材在讲基波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时这样等效,是有其理由并且是合理的(通用模拟电路教材不讲泛音晶体振荡电路)。但是,讲到三次泛音晶体时仍然这样讲,就会误导学生了。这时,“添油加醋”绝对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弦的振动与微分方程,国外微积分教程有讲的。。
    我觉得你们这些概念性定理性的东西还 ...

我在那篇三次泛音晶体的帖子里面,没有提那种振动模式的假定条件:假定该振动物体是均匀的,等等。正如谈弦的振动时的假定条件:弦是均匀的,柔软的(没有一点抗弯能力),等等。但是,石英晶体并不是均匀的(各向异性才是晶体。如果各向同性,压电效应不可能存在),所以这只是一种近似。石英晶体不均匀,表现在晶体各个方向上弹性(杨氏模量)各不相同(晶体的各向异性)。要把各向异性也加入到分析中,用到的知识就更多,远远超出各位网友的知识范围,没办法讲了,只能略过不提,假定晶体是均匀的,这样网友才可能理解。

网友C:
判定他人讲的是否对,最本质的办法是自己懂,但显然,自己什么都懂是不现实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自己不懂才想通过别人的讲述来弄懂。那么,网上鱼龙混杂,谁讲的更可能对呢?这个其实相对容易判断。
怎么判别?看态度,特别是面对争议时的态度。作风、表达严谨的人,对的可能性更高,而讲话缺乏逻辑,喜欢胡搅蛮缠的,对的可能性自然较低。而自己养成作风严谨、逻辑严密的思维及表达习惯,对促进自己的提高非常有用。

楼主:
还是我懂的少,高深的知识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