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 低速控制

楼主(2017-11-21):
请教高手,如何实现直流无刷电机(BLDC)低转速的控制,大概1~2 rps(转/秒),现在调试低速很不稳,而且加载能力差,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2018-02-25):
伺服就ok了,只是成本

网友B:
加了编码器会好些 但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加了编码器就是伺服了 但是都是属于非稳态控制 有增益调节 不适合低速控制,相反步进电机更适合低速

网友C:
PWM 控制 + 转速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