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 多通道单次采集

楼主(2017-11-21):
我在使用stm32ADC的时候,是用的多通道连续采集,DMA传输,但是现在我想不使用DMA,在我想读数据的时候才去读ADC的数据,单通道我明白,多通道的怎么去选择通道呢?

楼主:
u16 GetVolt()
{
  for(i = 0; i<100; i++)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advalue +=(u16)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advalue = advalue >>4;
  advalue = advalue *3288/4096;
}
这是单次采集的程序,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采集的是哪个通道,
如果我想获取两个不同的通道,该怎么去写呢?
手打的代码,迁就着看吧

网友A: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网友B:
调用楼上版主的子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这个好像是正点原子的,今天看到了,写的也很有道理,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正点原子的,今天看到了,写的也很有道理,谢了

是的,就是原子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