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怎么清理RAM

楼主(2017-11-21):
对中颖的MCU还不太熟悉,有个问题,我要自己清理RAM的话怎么设置。
我用的芯片是3283,片内有低128字节RAM,和高128字节RAM;片外有1280字节的RAM。
问题1:我在设置启动文件的时候,idatalen是要设置为0,是不是就不会清理片内的RAM了?
问题2:如果idatalen设置为0ffH,是不是就把片内的低128字节跟高128字节的RAM都清理了?
问题3:xdata应该就是片外的RAM吧,如果要全部清理的话,xdatalen是设置为500h的吧?
问题4:pdata是什么?
问题5:我用C不太熟,要写一个清理RAM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for(Xdata_pointer = &Clr_xdata;Xdata_pointer <= Xdata_Len;Xdata_pointer ++)
                {
                        *Xdata_pointer = 0;
                }

                for(Idata_pointer = &Clr_idata;Idata_pointer <= Idata_Len;Idata_pointer++)
                {
                        *Idata_pointer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