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下bootloader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7-11-21):
大家好啊

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boot程序和一个app程序,
app程序偏移了0x1000,把两个hex文件稍微合并了下,
程序也能够正常跳转。

那如果app程序里有中断,是不是需要对中断向量表做一些处理啊?

app程序单独跑没有问题,加了上述的boot之后没有正常工作。。。

有没有大神帮帮萌新的

注:芯片是PIC16F系列的,IDE用的MPLAB + HI-TECH C

楼主:
楼主快凉了都。。

不过已经解决了,看其他大神boot源码看到的一种思路
; ********************************
_V_INT_LOW CODE 0x0018
  bra 0x0218     ;Re-map Interrupt vector
; ********************************

因为boot程序没有用到中断,所以在boot程序的中断里直接跳到app程序中断函数地址开始执行。
这样如果app程序产生了中断,会先调用boot程序的中断处理函数,然后跳转到app程序中断函数进行处理。

网友A:
最近也在搞BOOTLOADER,能加下QQ吗?50582419
咨询下!

网友B:
汇编BOOTLOADER,网上就有现成的可用;
C语言需要自己动手写了,不难搞定

re:c + 1 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搞BOOTLOADER,能加下QQ吗?50582419
咨询下!

microchip。com/forums/m424874。aspx
可以参考下(。换.),我也是按照源码思路改的。。。

网友A:
打不开这连接,能加下QQ咨询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