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电压问题

楼主(2017-11-21):
用MC34063做的一个降压电路,在+26V以上时,上电瞬间IC容易烧毁,什么情况呢?
如果去掉前面的C2,问题更明显,20V以下就烧掉了,波形也很奇怪(5.2V上升沿触发,正常模式):
第1个波形:为什么有个跳变呢?
第2个波形:还没到5.2V呢,就触发了,示波器问题?(无论开不开带宽限制,都是这样)

网友A:
可能是国内小厂家做的山寨货?

网友B:
有力的示波器,能看到波形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国内小厂家做的山寨货?

1毛钱一个,的确是山寨货
不过,原厂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力的示波器,能看到波形不错了。

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C:
有没有测过开关频率,
感觉你这CT电容取值,频率会超过100K上限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毛钱一个,的确是山寨货
不过,原厂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呢?

1毛。。。
安森美的,记得N年前的几k批量价是1块多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过开关频率,
感觉你这CT电容取值,频率会超过100K上限值

对哦,好像CT最低容量是470pF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过开关频率,
感觉你这CT电容取值,频率会超过100K上限值

早超过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抄的别人一块板,据说是大量出货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毛。。。
安森美的,记得N年前的几k批量价是1块多点

收到样品时,有0.5~0.8A,0.8A两个品种(用的是这个,RMB0.1),国内山寨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D:
找个TI的正品试试看?

网友E:
不要小看山寨  山寨跟你一样 只是缺少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