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测量频率的板子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只有将GND接到示波器的地夹才能测准。

楼主(2017-11-21):
测量频率的板子使用开关电源供电,只有将GND接到示波器的地夹才能测准。
具体情况:
1、测量频率的PCB板子,其实就是计数器
2、是有220V~DC+5V4A的开关电源供电
3、在测量频率时,直接插上开关电源的电,将输出V+和V-分别接到PCB板的Vin+和AGND上。发现测量的频率会在5个Hz左右跳动,但是实际使用锂电池供电,就会稳定。
4、将AGND接在示波器的地线夹上面,就可以测稳定了,不会跳动。

是电源的纹波太大?还是怎么解释这种原因?
加上5VDCDC隔离模块可以解决这种情况吗?

楼主:
接在示波器接地线夹上面,是将信号地接在了大地上面。一般认为大地比较好,如果一点浮动就会影响信号。
如果这样去理解,我需要做的就是隔离由开关电源(我认为是开关电源)带来的干扰。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请各位有空讲解一下,开导开导

网友A:
你单独测开关电源输出看看,我觉得开关电源不会有干扰,不行了你用数字电源供电试试。你的电源输入接到哪去的,没有图也不知道。

网友B(2018-05-25):
我的现象与你一样,只要PCB的地与示波器的地相连,ADC采样信号就正常,断开就异常,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9-05-15):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象与你一样,只要PCB的地与示波器的地相连,ADC采样信号就正常,断开就异常,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