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FET驱动器是什么东西,原理如何?

楼主(2017-11-21):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指用于驱动功率MOS管的电路或集成器件,原理是将电平较低的控制信号转换成适合某种/某些MOS管特性需求的信号。建议楼主不要去泛泛理解,如果是想做FET驱动,应先从了解MOS管的特性和基本应用电路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指用于驱动功率MOS管的电路或集成器件,原理是将电平较低的控制信号转换成适合某种/某些MOS管特性需求 ...

这种FET驱动器输出端电流一般多大?会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FET驱动器输出端电流一般多大?会很大吗?

FET驱动电路多了去了,不同MOS、不用应用都可能不同,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T驱动电路多了去了,不同MOS、不用应用都可能不同,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

我可不可以理解FET驱动器是一种功放?或者说它实际上是放大了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理解FET驱动器是一种功放?或者说它实际上是放大了电流

不能这么理解,功能上反而类似于功放的前级电路,而且放大的可不仅仅是电流,甚至不仅仅是放大。仅放大的话,根本不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了。想要理解,先去把MOS管的特性弄清楚。

网友B:
FET驱动器是一种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