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没有思路时大神们通常都是怎么解决的啊?求教

楼主(2017-11-21):
拿到一个项目,或者自己要写个什么功能,有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就是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包含头文件写上main函数,然后就又不知道要干啥了,感觉好无助啊,我可能是写程序写的太少了,我也知道多写多练,但有时候真的就是没有一点思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画个流程图

网友B:
把想做的事情 列出来,画个草图也可以(需求分析)  然后,把想要实现的功能框起来(基本设计),再把框框里面的东西用软件去实现(详细设计)。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做成什么样子才是对的

网友D:
需求分解啊,逐个实现

网友E:
先画流程图,把功能理顺!!!

网友F:
自己写需求——>细化功能描述——>流程图

网友G:
硬件如果是人家搞好的,证明需要实现的硬件功能基本有。那么就是软件了,你软件需要完成什么功能,你自己心里还是要有数的。然后就是区分模块。然后组合功能。然后就是然后了!

网友H:
写程序的话,流程图是很有用的。

网友I:
把你需要实现的功能画个大概流程框图,不画怎么写,逻辑都没有,然后先一个个模块功能都实现了。具体怎么实现一样要画流程图,当然你足够厉害,可以在脑子想,再组合起来,就能实现功能了,组合起来的时候会有很多bug,然后你就要慢慢调试了

网友J:
多问几个为什么。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网友K:
同意,流程图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意,流程图还是很有用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你需要实现的功能画个大概流程框图,不画怎么写,逻辑都没有,然后先一个个模块功能都实现了。具体怎么实 ...

谢谢

网友L:
分条列出来。比如我要做个时钟,我会列1显示部分,2按键部分,3时钟操作部分,4部件间调度。然后一个一个实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分条列出来。比如我要做个时钟,我会列1显示部分,2按键部分,3时钟操作部分,4部件间调度。然后一个一个实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