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BSP0的初始化配置

楼主(2017-11-21):
MeBSP0的初始化配置

     首先通过SPCR1O=0x0000,SPCR20=Ox0000把RRST与XRST位设置为‘O’,使串口复位。设置PCR0=0x0BOC;采样率由DSP内部产生,接收与发送帧同步信号为低有效,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其次通过接收控制寄存器RCR1O(子地址为02h)和 RCR20(子地址为03h)来对DSP串口接收模式进行设置,令RCR10=0x0940;RCR20=0x0004;接收帧长度10字、每字16 bit,忽略除第一个帧同步后的其他帧同步信号。通过传输控制寄存器XCR10(子地址为04h)和XCR20(子地址为05h)来对DSP串口发送模式进行设置,令XCR10=0x0940;XCP20=0x0004;使数据的发送与接收模式一致。另外,采样率发生器控制寄存器SRGR10(子地址为 06h)和SRGR20(子地址为07h)控制采用率发生器的工作模式。本系统中选择PC机的串口工作波特率为38 400,采样率发生器计算公式为:

    CLKGDV=CPU工作频率/(16x波特率)-1

    由于TMS320VC5410工作频率为100 MHz,因此CLKGDV=100 000 000/(16x38 400)-1=161,设置SRGR1=0x00A1,SRGR2=0x2000;最后通过SPCR1=0x0001,SRGR2=0x2000;对串口使能,处于可操作状态,至此完成了McBSPO的初始化配置。

网友A:
不全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