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D32F303 USB_HID的移植

楼主(2017-11-21):
ST的起码还有一份DEMO 可以修改移植,找遍GD官网都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不知道哪位仁兄有相关的参考demo,可以的话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A:
相关的USB程序在303的固件库里有详细的例子了,另外GD32F303也可以直接用STM32F103的固件库,硬件是兼容的,软件基本也是兼容的。GD32F303优势是Cortex-M4的核,主频可以跑到120M,另外制程工艺升级,运行功耗要比STM32小很多,总体优势很明显。有问题可以咨询GD32应用技术支持375880228@qq.com

网友B:
你可以到这里下载:

网友B:
竟然不能放链接

网友B:
附件文件包含30x的USB例程和库

30x外设库

网友B:
USB历程位置

网友C:
并没有例程啊,只有库。
你这个图哪里截来的啊?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9-21):
GD32F305RCT6烧写了官方USBD的cdc_acm例程后没有任何反应,烧写了官方USBFS的cdc_acm例程后出现了无法识别设备文件描述符的错误(驱动安装成功),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2023-04-06):
引用 网友D:
GD32F305RCT6烧写了官方USBD的cdc_acm例程后没有任何反应,烧写了官方USBFS的cdc_acm例程后出现了无法识别 ...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