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7-11-21):
【不懂就问】
图中的器件是什么?
虽然没有用到,但是看到了,想知道

网友A:
这玩意就是一个集成了4个二极管整流桥,GBU2510是其型号,25表示电流为25A,10表示电压为1000V。
网上随便搜索一下GBU2510就有了,例如这个介绍:https://wenku.baidu.com/view/f81cebccbceb19e8b9f6ba10.html

网友B:
桥堆,好久不见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堆,好久不见楼上。

你和楼上认识啊?哈哈

网友C:
楼主的知识又有长进了。

网友D:
不懂事什么器件哦

网友E:
整流桥。整流桥的封装有很多种,看具体应用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知识又有长进了。

对,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