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调试

楼主(2017-11-21):
DSP系统调试

在选择了合适的DSP开发工具后,设计师就会做具体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
硬件设计应注意如下要点:

1. 认真处理好复位和时钟信号。

2. 在DSP电路中,对所有的输入信号必须有明确的处理,不能悬浮和置之不理。

3.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独立布线,最后单点连接电源和地。软件设计则应严格按照软件工程的方法进行管理。一个实际的DSP系统的调试总要经过多次反复,需要设计者和调试者有足够的耐心,坚强的意志和九死一生的精神。做一个现代设计师非常辛苦,必须不断的纠正自己所犯下的各种设计错误。只有当系统可靠地运行,并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后,才能松一口气,美美的睡上一觉,然后又充满信心地开始下一轮的设计。

网友A:
没什么意义    哈哈

网友B:
没有软件和硬件调试

网友C: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符合就行

网友D:
cmd文件怎么定义的

网友E:
如何将OUT文件转换为可以烧写ROM的文件格式?

网友F:
DSP设备被越来越多地集成到片上系统中

网友G:
先从DSP板子调试起。

网友H:
利用CCSLink连接调试访问DSP

网友I:
硬件设计更为复杂。

网友J:
楼主一共才3条建议吗

网友K:
最起码的EMC和EMI都没有介绍。

网友B:
这个还是欠缺相关的主要内容。

网友C:
1)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D:
软硬件的调试都非常复杂。

网友E:
DSP的开发软件集成了一个程序,可以从执行文件OUT转换到编程器可以接受的格式,使得编程器可以用次文件烧写EPROM或Flash。

网友H:
DSP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网友G:
软件的调试基于硬件调试的基础上。

网友F:
利用“调试监视器

网友I:
高速电路板的设计需要支持硬件仿真电路。

网友K:
DSP的硬件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J:
这个调试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