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格物致知】拍音不是因为非线性因素引起的一种解释

楼主(2017-11-21):
网友xukun977提到,人之所以能够听到“拍音”,是因为人耳的非线性响应引起的,如果人耳响应是线性的,那么就不能听到“拍音”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来参合一下,尝试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一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首先我要先澄清一下,我们这里所探讨的非线性,是指人耳对声音振幅大小响应的非线性,而非人耳能够听到声音大小的这种非线性,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所以我们这里指的线性和非线性,是指对振幅大小的响应。
假设一个正弦信号的表达式为A*sin(ωt),其中A为其振幅,ω是角频率。假设人耳对该信号的响应是线性的,那么当振幅A增大时,我们将听到声音增大;当振幅A减小时,我们将听到声音变小,这个大家没什么疑问吧?(事实上,只要人耳响应是单调的,我们就能感知到幅度A变化时的变化,而和人耳是不是非线性的没有关系)。
进一步,假设振幅A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我们将会听到大小随时间变化的声音,是不是?很自然地,我们可以把振幅A随时间t变化的这种关系,用一个函数来表示,即A=f(t)。特别地,我可以选取这个函数f(t)为一个余弦函数cos(at),即A=cos(at),其中a表示角频率,且其值很小,即变化较慢。那么我们将会听到一个声音大小随时间t变化而周期性变化的声音,准确来说,是听到一个声音大小按余弦函数cos(at)变化的声音(当然前提是人耳响应要是线性的)。OK,如果到这里你觉得按照前面的假设不能听到周期性变化的声音,那么就不用往下看了,否则,请继续往下看。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个周期性变化的信号,就是:
A*sin(ωt) = cos(at)*sin(ωt) = sin(ωt)*cos(at)(将A用cos(at)代入然后交换)
按照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有
sin(α)*cos(β)=[sin(α+β)+sin(α-β)]/2
我们将前面得到的sin(ωt)*cos(at)代入到这个公式,有
sin(ωt)*cos(at) = [sin((ω+a)t)+sin((ω-a)t)]/2 = 0.5*sin((ω+a)t) + 0.5*sin((ω-a)t)
从式中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声音大小按余弦信号变化的信号,其实就是0.5*sin((ω+a)t) 和 0.5*sin((ω-a)t)这两个余弦信号的相加合成效果,即我们所说的“拍音”。由于cos(at)在一个周期内会出现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所以我们在一个周期内会听到两次最大值和两次最小值(类似全波整流的波形),因此“拍音”的频率为信号cos(at)频率的两倍,即角频率为2a。而0.5*sin((ω+a)t) 和 0.5*sin((ω-a)t)这两个信号,可以分别看成是角频率为ω+a和ω-a的两个信号,其频率差刚好为2a。
不知道这样解释之后,能说明人之所以会听到“拍音”,和人耳的非线性无关了么?

网友A:
“和差化积”,只怕有些网友已经忘了。贴出一个来(有好几个),也许能够引起回忆。

网友B:
现在慢慢的品出味道,比原来云里雾里的各说各话强,至少有我们能看懂的东东啦,哈哈哈

网友C:
   听力上的东西其实是耳朵里面的特定“音叉”对特定频率的声音产生的共振而触发神经电流,耳朵分布有各种频率共振的“音叉”,20KHz 以上共振的“音叉”基本没有了,以此为基本原理,不需要分析什么其他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听力上的东西其实是耳朵里面的特定“音叉”对特定频率的声音产生的共振而触发神经电流,耳朵分布有各种 ...

人耳的听觉来自鼓膜的振动,鼓膜和耳道系统虽有固有频率,但听觉却与共振无关,更不会存在各种频率的音叉,适当范围内的能量传递到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耳的听觉来自鼓膜的振动,鼓膜和耳道系统虽有固有频率,但听觉却与共振无关,更不会存在各种频率的音叉 ...

    与结构当然也有关系,请看下面楼发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与结构当然也有关系,请看下面楼发的图

与结构的关系并非共振关系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嘛,还嫌不够乱么?再加一个共振?耳朵分布有各种频率共振的“音叉”?要不把外耳,中耳啥的都切掉,只 ...

     如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与结构的关系并非共振关系哦。

图已经上传,请看

网友F:
LZ 圈圈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记得我也曾经给过一个“和差化积”,那是上一次论述“拍”了。

一个调幅信号,发出什么“声音”还需要用耳朵听吗?眼睛看看就基本知道怎么回事了。自己去拿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音频且用手来回调节幅度,其发出的声音你想象不出来吗?

网友F:
“拍”,本质就是干涉,而干涉在物理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和内容,特别是在《波动光学》和《量子力学》中。

《波动光学》在《普通物理》中就有论述,难道是没有学过吗?

网友F:
好了,那个“拍”基本是没有什么好多拍的了。还是看看这个预告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8890-1-1.html

其中还有个调查帖子,各位可以去看看。没选的,顺便选择一下。

网友F:
两百多天后,我将告诉你,什么是真正“一本正经”的忽悠。

还将告诉你,为何“赛先生”和“德先生”落户不到这里,这里又缺了点什么?

等着看吧....

网友D:
受教了。特定频率的机械振动激励谐振频率相当的耳蜗绒毛从而激发相应听觉神经产生反应,经大脑处理产生听觉。这样描述更确切,不易产生歧义。

网友G:
纠正本贴第一句:

那不是我提到的,而是我转载的学界主流认识而已!

由于声学这一分支过于庞大,而且属于交叉学科,这远远超出普通电工涉猎范畴!

许多专著厚度高达近2000页,具有本科基础的人啃一遍,起码一两年吧!我们只能就感兴趣的章节读一读!

网友F:
这里,不妨再对那个“拍”给个结论,虽然是重复多次了。

1)“拍”有其频率,表现为功率的周期特性,存在于功率谱中。

2)“拍”不仅可以用人耳听到,转换成光还可以被人眼看到。当然,其也可以用仪器测量。所以说,“拍”(实为干涉的一种)作为一种物理现象,与人的感觉器官无关,其客观存在。

3)“拍”并不神秘,现实中有许多相关的应用。

网友G:
本人初次登录21IC到现在,已有15个年头了!(最初上21IC主要是查阅datasheet!),亲眼目睹了21IC由盛到衰的全过程!随着软件方面大牛被隔壁论坛收去,硬件方面的版主纷纷隐退,21IC逐渐变的静悄悄了!到最近某版主挥刀自宫,标志着高手彻底走光了!

真正的高手走了,就剩下些大师了!尽管站方有举措想恢复元气,但是难啊,由这群人只手遮天,只要看到某一说法是教材上没有的,立马展开围攻!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真正有能力的人是不敢来的,没逮到狐狸反而弄的一身骚,普及知识反而被攻,谁愿意来?

这群大师不散,21IC很难恢复往日荣光!正应了那句经典论断:夫**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网友H:
你贴的这个图还真第一次见。
虽然上家工作单位有按照ITU标准规定的中耳滤波器及其PESQ算法研究过一些,但是具体耳朵怎么工作的还真没有细想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以为就你来21IC十几年?本ID一样十几年,有啥好下场,坏下场的?我拍马屁正大光明的拍,有错?有像你狗 ...

拍马屁都能拍的趾高气昂,毫无羞耻感,这也算拍到忘我境界了!
你这种人在现今社会,会很有出息的,领导喜欢听话的哈巴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以无知为羞,我以无良为耻!不像某些偷张人皮就跑的人!别瞎BB了,本ID至工作后不久就是领导了,轮不到 ...

果然,喜欢拍马屁的升官就是快!所以我上面说你这种人有出息啊!

网友G:
像我们这样的书呆子就惨喽,不会麻利地给领导端茶倒酒点烟舔脚趾,只知道做技术,这就注定我们只能给你们这些领导当下属,做员工了!

这就给我们各位网友上了一课,教会自家小孩厚颜无耻的拍马屁技术,远比传授他们科学知识更重要!

网友I:
楼上两位,就此打住,继续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谁以为谁了不起的,谁是一坨翔,众坛友看不出来么?真当别人眼瞎啊?你以为你见谁都反对,看谁都不对,就 ...

这不叫见谁都怼,而是叫以一人之力,对抗群魔乱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这是精虫上脑,屌天屌地屌空气,狗中龙凤,人中泰迪!同你讨论技术问题?除非傻,或者上你当!你不 ...

你激动了?做领导,要喜怒不表于色!

这个帖子中技术问题,本人不回复了!原因很简单,即便你解释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这些大师还是嘴硬,根本不可能认错!

而且详细回复一个帖子要耗不少时间码字画图,结果却不落好,何必呢!我在这个论坛也有不少私活干,很多人让我帮忙写论文,写毕业论文,写专利,调试电路板,查找bug。。。干个私活多少钱,码个帖子多少钱,比一比就知道干哪个更划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人家chuangyang直接回帖说“受教了”,你凭什么说我拍马屁?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人家那里嘴硬不 ...

技术问题对错,跟你这个不做技术的小领导解释,是对牛弹琴!

网友J: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

        这句话有水平。因为他隐含者这样一个道理:
              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这是一个稳定的信号,至少他比原信号变化慢。而声音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均值为零的信号。这两种信号转换一定需要一个非线形。
              这种思维方式在建摸时非常有用。

        那老X说的那番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至于哪个“和差化积”,想说明什么,还真的是莫名其“妙”。

        不过,咱丑话也要说清楚。要哪个王八球再拿我这番话做**,说我支持
谁反对谁!老子拿擀面杖找他老妈去。

网友J:
老子不支持任何人。
      “人”不值钱,一文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

        ...

鬼知道是不是呢……反正我是没有在他的那些帖子里看出过这层意思,反而从他贴出的资料来看,是指对振幅响应的非线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乱弹琴我还是听得懂的,虽然我是小本科生一枚,有啥不可知,不可说的技术问题么? ...

好吧,那么请问:为何人类大脑是单独处理音乐和语音的?(尽管有重叠区!),又是如何处理的?由哪个大脑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不是脑科学家;其次也不是从事相关研究或者相关行业人员。在回答您问题时只能根据以前所知答个大 ...

"可以确定的,聋子必定是哑巴!"你这个太绝对了,先天聋的基本上都是哑巴,因为缺少反馈,无法练习。
但聋子还有后天聋的,是不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不是脑科学家;其次也不是从事相关研究或者相关行业人员。在回答您问题时只能根据以前所知答个大 ...

声学和电子学一样迷人!
电子学有个欧姆定律,声学也有个著名的欧姆定律:听觉感受只与声音的幅度谱有关,而与合成分相位角无关!

请问这个定律有何局限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没所谓的“高保真”,金耳朵呗,不可能像示波器一样还原真实音源的真实状态呗。 ...

这个定律只对简单的声音(低阶谐波)有效!实际上人耳具备鉴别声音相位的能力,例如脉冲和白噪声的幅度谱相同,相位不同,人耳可以区分出这两种声音!

网友K:
你好,对“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这句话不理解。能否解释一下。

套用线性电路,如果电路的激励时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所以电路的响应为0.说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对“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 ...

请具体一点,比如怎么样的电路,观察什么响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具体一点,比如怎么样的电路,观察什么响应?

如果用“功率”看,就不为零了。所以,这个说法有点欠妥。

网友F:
下面关于“调幅”和“积化和差”等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功率”看,就不为零了。所以,这个说法有点欠妥。

功率是幅度的平方,本来就是非线性关系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具体一点,比如怎么样的电路,观察什么响应?

有耳膜这个东西,是随着空气压力的变化,一起振动。
如果外面的声源是正弦波,耳膜是不是也应该发生振动。不管是不是线性响应。
耳膜振动就应该听到声音,怎么会听不到声音呢?

我把你的讲的东西套在线性电路上去。任何一个线性电路,输入为正弦波,响应也不可能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耳膜这个东西,是随着空气压力的变化,一起振动。
如果外面的声源是正弦波,耳膜是不是也应该发生振动 ...

但如果是线性的,那么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是不是应该要为0呢?
如果要积累出一个恒定的响应,必定均值不能为0。
就像交流电流过电容一样,只要是完整的周期数,电容上存储的电荷是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是幅度的平方,本来就是非线性关系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功率关于电压或电流是非线性的,但这不是非线性电路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耳膜这个东西,是随着空气压力的变化,一起振动。
如果外面的声源是正弦波,耳膜是不是也应该发生振动 ...

耳膜振动就能听到声音,这个也要基于非线性的。如果耳膜两个方向的振动,最后能够抵消,那一段时间内平均值还是为0,就听不到声音。
之所以能够听到,是因为我们的检测系统有一种类似整流器或转换成能量一样的非线性系统,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振动,它都能积累起来。
当然这些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推理,并没有看到哪个资料上这么介绍过。如果你能想出一个反例,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网友F:
我一开始就强调了听和视觉的能量属性。离开了能量(功率),讨论此类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耳膜振动就能听到声音,这个也要基于非线性的。如果耳膜两个方向的振动,最后能够抵消,那一段时间内平均 ...

转化为能量不能理解为“非线性整流”,譬如线性电阻产生热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功率关于电压或电流是非线性的,但这不是非线性电路的属性。 ...

所以我开始就要特别澄清一下,我们讨论的非线性不是检测机制这部分的非线性,例如功率计算的非线性、检波电路的非线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化为能量不能理解为“非线性整流”,譬如线性电阻产生热能。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非线性。
对电阻发热来说,还存在着两层非线性,一是平方关系的非线性,二是没有负发热的非线性(即发热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整流过程)。
个人见解。

网友K:
引用 楼主:
耳膜振动就能听到声音,这个也要基于非线性的。如果耳膜两个方向的振动,最后能够抵消,那一段时间内平均 ...

明白了你的观点,你认为声音累计一段时间,才能被听到。

声音确实需要累积一段时间才能够被判断。很短促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但不能判断音高,虽然声音持续的这段时间内已经包括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功率关于电压或电流是非线性的,但这不是非线性电路的属性。 ...

我们通常说电阻/电容/电感等是线性元件,是指信号经过它们之后的输出,不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
并没有说过电阻的发热是线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种非线性。
对电阻发热来说,还存在着两层非线性,一是平方关系的非线性,二 ...

如果认为功率和电压或电流是非线性,这没问题,“拍频”也是由此产生的。但将其理解为“整流”,这显然不妥。线性电路中的线性是指电流和电压之类的电路变量的关系,而非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通常说电阻/电容/电感等是线性元件,是指信号经过它们之后的输出,不会产生新的频率成分。
并没有说 ...

这就是对此问题不能理解的原因之一。听视觉都涉及能量(功率)。

网友L:
    助听器电路是电工熟悉的,可能更容易解决争论的问题。
    假设助听器完全隔开声源和耳朵,那么助听器的感应端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发送给耳朵的声音信号又是线性还是非线性?

助听器无非是接收声音转换成电再放大后转换成声音,可以看成是空气中的一段。助听器理论上应该严格线性,实际上当然有非线性,但并不很大。

网友L:
助听器发送给耳朵的声音信号是否线性,这个应该电工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就说明耳朵是否是线性感应。

网友K: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

这句话本身就是将耳朵定义为非线性,而不是证明耳朵是非线性。
如果耳朵是线性的,楼主在这之后的大段论述也是成立的。

如果是完全线性的,都听不到声音了,后面的论述怎么还成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认为功率和电压或电流是非线性,这没问题,“拍频”也是由此产生的。但将其理解为“整流”,这显然不 ...

并没有将功率理解为整流。只是在电流通过电阻发热这件事情上,发热和电流方向无关,类似有整流的效果,无非就是差个比例关系而已,例如开个根号乘个系数啥的。
如果没有这种类似整流的非线性效果,一段时间的平均值就会为0,从而也就听不到声音了。
当然,我们讨论的前提是信号本身是幅度信号,而不是功率信号。如果你直接把平均耗散功率值看成是一个信号,那就不存在这个非线性转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因为严格意义上说,如果对声音的响应是完全线性的,那么人将听不到正弦信号,因为其平均值为0。”

这句 ...

这算是一种反证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助听器发送给耳朵的声音信号是否线性,这个应该电工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就说明耳朵是否是线性感应。 ...

这个逻辑关系不成立。助听器只是一个中间环节,把信号增强了而已。

我只能讲到这样的程度,再深入就语塞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算是一种反证法吧?

请不要介意。
按照您**后部分的的说法,如果耳朵的响应是线性的或者是非线性的,都应该能听到拍频的。

你要表达的意思是 耳朵的响应为非线性时,能听到拍频。

我无法证明耳朵的响应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当时既然有dB这个东西,耳朵的响应应该是非线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将功率理解为整流。只是在电流通过电阻发热这件事情上,发热和电流方向无关,类似有整流的效果,无 ...

我就是指电阻耗散热能和电流(或电压)的关系不能用“整流”来理解。

你首帖内容除了那句不妥外,没什么问题。如果能考虑能量(功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不要介意。
按照您**后部分的的说法,如果耳朵的响应是线性的或者是非线性的,都应该能听到拍频的。

所以我强调了,我们讨论的线性和非线性,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听到声音的大小和声音幅度之间(隐含条件:人能听到声音),是不是一个线性关系。事实证明,这是非线性的;
第二个是,人之所以能听到声音,这里面有没有非线性系统在起作用?这个非线性和第一个非线性不是同一个东西。
按我的理解,如果没有非线性系统在起作用,那么,人将听不到声音。而现在我们能听到声音,所以说人耳这个系统存在着非线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指电阻耗散热能和电流(或电压)的关系不能用“整流”来理解。

你首帖内容除了那句不妥外,没什么 ...

电阻发热和电流方向无关,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一种(广义)整流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阻发热和电流方向无关,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一种(广义)整流呢?

哈哈,“广义”当然可以,但不能据此变成非线性电路了。

其实,关于那个“耳朵”,线性与否对于“拍”而言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根本与“耳朵”无关。拍只是个物理波干涉现象而已。

线性和非线性不一定特指电路,可以是任何一个变换过程

楼主:
假设缺少电阻发热这个类似“整流”的非线性过程,信号负半周“功率“又变成负的返还回去,
那么在交流电的情形下,电阻不发热灯泡也不亮了(类似我前面说的人耳无法听到声音),
更别提看到”拍音"现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设缺少电阻发热这个类似“整流”的非线性过程,信号负半周“功率“又变成负的返还回去,
那么在交流电的 ...

关于这个,可以看看我的这段:

有网友问道:“超外差接收电路,那个差频怎么来的?”

我答道:“差频是乘出来的。”

注意,我这里特意没说是混频。

如果你说的是听到或看到的什么东西,那么已经涉及到功率,自然已经为你完成了“乘法”;如果你想在电压或电流之类的信号内得到差频,那么对不起,请用混频(乘法)。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89320-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个,可以看看我的这段: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讨论人耳能听到“拍音”是否和人耳的非线性是否有关,要看是指哪个非线性。
如果非线性是幅度-响度这个非线性,那么则无关;
如果非线性是指检测交流信号时要用到的“整流”非线性,则有关。否则声音都听不到,当然也就听不到拍音了。

网友D:
圈圈说的“整流”确实只能说是广义上的整流,电阻的耗散功率与电流方向无关,电阻两端的压降则有关,平方之后就无关了。所以,此“整流”是能量层面的整流,即HWM说的“自然已经为你完成了乘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讨论人耳能听到“拍音”是否和人耳的非线性是否有关,要看是指哪个非线性。
如果 ...

应该说,“人耳能听到‘拍音’”与能量(功率)有关。按你说,就是与“(广义)整流”有关。

其实,只要人耳能感知某一频率范围内的信号(包括其强弱差异),那么就能感知“拍”,这从“调幅”形式便可知。

下面引我的一段话:

人耳感知“拍”,只要求声音频率在人耳的敏感频域,且有明显的强弱变化和合适的变化频率。通常,要求两个音频信号等强且频率处在人耳的听觉敏感频率上,而频差为人类感到舒服的节拍频率(心跳频率)。这些都是与人类有关的物理学问题,且非常基础。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389584-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讨论人耳能听到“拍音”是否和人耳的非线性是否有关,要看是指哪个非线性。
如果 ...

听力是对能量的反应,需要时间积累,超过阈值(积分)后才做出反应,否则信号无法与噪声区分并占用过大处理资源,所以此处当然需要自然先完成乘法,所谓的“非线性”即源自此处。宏观上,耳对声音强度和频率反应的非线性仍然是一种节约资源的选择,线性与否不影响对拍音的分辨。其实,这些应该都没什么争议,导致争议的是某人的描述,因为不确切,导致了两处非线性的混淆,还自以为得计,进而一地**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开始就要特别澄清一下,我们讨论的非线性不是检测机制这部分的非线性,例如功率计算的非线性、检波 ...

     耳膜与腔体的结构响应其实可以参考音箱的结构,只不过是反过来把声波转换成生物电,而且是二维面的响应,似乎是二阶的响应吧,然后声波在腔体里面的传播,这个就相当复杂了,耳膜与腔体的频率响应尖峰应该是语音段,自然进化而来,低频段和高频响应衰落很多,还有一部分的感知压缩可能是神经系统自己补偿的,跟物理结构无关
所以听力绝对响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同一频率幅值与绝对响度的非线性,另一部分是全频率段同能量响应的不平坦。
     至于频率分辨能力,前面也说了,耳蜗里面的无数绒毛是频率共振型的,可以分辨1Hz的区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和差化积”,只怕有些网友已经忘了。贴出一个来(有好几个),也许能够引起回忆。

...

圈圈所写的:A*sin(ωt) = cos(at)*sin(ωt) = sin(ωt)*cos(at)

这难道不是“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幅”吗?您的看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圈圈所写的:A*sin(ωt) = cos(at)*sin(ωt) = sin(ωt)*cos(at)

这难道不是“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幅”吗 ...

我的看法:这不是“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幅”。

网友N(2020-08-17):
圈圈老师 谐波干扰严重的情况下能用FFT算法计算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圈圈老师 谐波干扰严重的情况下能用FFT算法计算频率吗

可以的

网友N:
圈圈老师  我看了您关于发的一个音乐频谱的帖子 能私信我一下联系方式吗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F(2017-11-22):
引用 楼主:
电阻发热和电流方向无关,为什么不能理解为一种(广义)整流呢?

哈哈,“广义”当然可以,但不能据此变成非线性电路了。

其实,关于那个“耳朵”,线性与否对于“拍”而言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根本与“耳朵”无关。拍只是个物理波干涉现象而已。

楼主(点评):
线性和非线性不一定特指电路,可以是任何一个变换过程

网友N(2020-08-19):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