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高频率adc采样及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7-11-21):
1.现在发现串口发送占用时间太长,那adc采集的12路高频率信号不能第一时间上传给上位机,有什么好办法吗?比如一边采集12路信号一边串口发送,这样就等于串口发送不需要cpu的控制了?
    2.采样频率和串口发送发送时间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A:
使用DMA吧

网友B:
DMA串口还是DMA ADC?

网友C:
可以采用FIFO发送功能不需要CPU参与

网友D:
用内部的串口fifo功能吗?

网友E:
我用的28335,只有ADC DMA功能。还有一点,我的采样频率很高,串口上传的速度达不到实时上传,也就是采的快,传的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F:
采用for循环发送的话,是比较影响实时性的
建议:
1.采用定时器,每次发送一个字节
2.采用FIFO的方式发送

网友G:
低采样率的   AD吧
不然SCI肯定是发送不过来的

网友H:
采集速度快于串口传输的速度,如果不是连续采集,而是采集1秒停止几秒这样的话,FIFO是可以考虑的。要是一直采集上传的话,就不要考虑串口了。USB3.0、网口、或者PCI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I:
使用ADC中断。

网友J:
多大的采样速度呢

网友K:
采样速度快了,串口的波特率就要高。

网友L:
使用串口中断实现。

网友M:
12位的数据比较复杂了。

网友N:
采样频率和串口发送发送时间有关系

网友O:
串口写入寄存器,不需要其他操作的。

网友P:
发送的频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Q:
可以使用dma直接发送。

网友R:
对采样速度和发送速度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I:
DSP的中断能够快速实现。

网友J:
如果采样的速度很快,串口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K:
正常的时候ADC采样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L:
串口的发送可以使用中断发送。

网友M:
12位数据需要两个字节才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N:
采样频率越大,发送的时间要求越短。

网友O:
楼主这个占用太长时间是什么意思?

网友P:
这个根据你的系统设计要求实现的。

网友Q:
uart的串口模式是dma传输完成

网友R:
串口的发送频率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