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双向可控硅关断困难

楼主(2017-11-21):
描述: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关断,负载是开关电源。导通正常。

问题:门极=0,负载为开关电源,电流过零点很无规律(时间太短等),不能及时关断。造成控制不及时。

说明:负载不是开关电源时候很容易关断。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应该是电子电源阻值比较大负载功率小造成的原因

网友B:
由于输入端有整流元件和滤波电容,单相AC/DC的开关电源,输入阻抗呈容性,故供电侧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间必然存在较大的相位差。

网友C:
双向晶闸管作为容性负载的供电开关,每半个电流周期关断一次。在容性负载下,开通信号除掉后,待到下一个电流过零(严格地说,电流降低到晶闸管的维持电流以下)时,就在晶闸管关断的瞬间,其两端的电压会等于线路电压。晶闸管还没有来得及(通常需要几十微妙)达到阻断状态,由于端电压的陡增,太高的电压上升率 dv/dt,迫使晶闸管又反向导通了。这就是换向 dv/dt 引起的误导通。

网友D:
选用经过功率因数校正性能且功率因数尽可能接近于 1 的开关电源,可以消除或缓解。

网友E:
如果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做不到高,则必须选用 dv/dt 耐受能力较高的双向晶闸管。

网友F:
在晶闸管两端并接适当的 RC 吸收回路,对电压上升率即换向 dv/dt 加以限制。

网友G:
使用隔离芯片。

网友:
楼主的硬件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子电源阻值比较大负载功率小造成的原因

电源阻值是什么含义?

网友G:
可能功率造成的。

网友:
驱动电路是否功率足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子电源阻值比较大负载功率小造成的原因

应该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I:
上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