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 DFU问题

楼主(2017-11-21):
GD2F103VET6 DFU代码用的GD的例程.DFU升级显示都正常,但升级后不能运行,于是用JATG查看,发现FLASH超过128K(地址0x8020000以后)以后的就没有被擦除而是直接编程的。同样的DFU BOOT程序,用GD32F103RET6没有问题。有点晕了。有没有大侠碰到过,指点下。这两者FLASH应该没有区别,但到GD103VET6就不行.

网友A:
应该不太可能,理论上是一样的,你用的DFU上位机是哪一个呢?可以邮件给我发个DFU软件给你试试。375880228@qq.com

网友B:
这个DFU的具体则呢使用?

网友C:
是全片擦除吗

网友D:
GD2F103VET6 DFU代码用的GD的例程.DFU升级显示都正常,但升级后不能运行,于是用JATG查看,发现FLASH超过128K(地址0x8020000以后)以后的就没有被擦除而是直接编程的。

网友E:
这个DFU的很少使用的

网友F:
DFU是什么东东

网友G:
功能强大啊

网友H(2017-12-27):
我使用的512K正常,现在在调试 3M的呢

网友D:
这个用的很少的

网友B:
这个问题的再次过来的,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