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外部中断计脉冲

楼主(2017-11-21):
#include <msp430x14x.h>
int i=0;
void init()//初始化时钟
{
   unsigned int i;
   _DINT();//__disable_interrupt()
   BCSCTL1 &=~XT2OFF;//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1,Enable XT2CLK
                      //即打开XT2
   do
   {
     IFG1 &= ~OFIFG;        // IFG1:Interrupt Flag 1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OFIFG=0则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ELM1),SMCLK时钟为XT2,都为8MHZ
//BCSCTL2: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2
}
void count_init()
{
   P1SEL =0x00;
   P1DIR&=~(BIT0+BIT1);
   P1DIR|=BIT6;
   P1OUT=0X00;
   P1IES = 0x00;               // P1.0选择上升沿中断
   P1IE  = 0x01;               // 打开中断使能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
  count_init();
  _EINT();           //开总中断
  return 0;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外部中断计脉冲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0==BIT0)
  {
    P1IFG=0X00;
    if((P1IN&BIT1)==BIT1)
    i++;
    else
    i--;
    if(i>=100)//接收的脉冲大于100则P1.6输出高电平,灯亮
      P1OUT|=BIT6;
    else
      P1OUT&=~BIT6;
  }
}
我打算用外部中断计电机脉冲个数,但是好像没有用,这是我写的一个外部中断测试,灯一直不亮,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帮助,已经困扰好久了,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吧   建议检查下硬件

网友B:
#include <msp430x24x.h>
int i=0;
void init()//初始化时钟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XT2OFF;//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1,Enable XT2CLK
                      //即打开XT2
   do
   {
     IFG1 &= ~OFIFG;        // IFG1:Interrupt Flag 1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OFIFG=0则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ELM1),SMCLK时钟为XT2,都为8MHZ
}
void count_init()
{
   P1DIR|=BIT6;
   P1IES = 0x00;               // P1.0选择上升沿中断
   P1IE  = 0x03;               // 打开中断使能
   P1IFG = 0X00;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
  count_init();
  _EINT();           //开总中断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外部中断计脉冲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0)
  {
    P1IFG=0X00;
    P1OUT|=BIT6;
  }
  if(P1IFG&BIT1)
  {
    P1IFG=0X00;
    P1OUT&=~BIT6;
  }
}

网友C:
可以在proteus中仿真一下

网友D:
在主函数里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个while(1);?

网友E:
#include <msp430x24x.h>
int i=0;
void init()//初始化时钟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XT2OFF;//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1,Enable XT2CLK
                      //即打开XT2
   do
   {
     IFG1 &= ~OFIFG;        // IFG1:Interrupt Flag 1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OFIFG=0则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ELM1),SMCLK时钟为XT2,都为8MHZ
}
void count_init()
{
   P1DIR|=BIT6;
   P1IES = 0x00;               // P1.0选择上升沿中断
   P1IE  = 0x03;               // 打开中断使能
   P1IFG = 0X00;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
  count_init();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外部中断计脉冲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0)
  {
    P1IFG=0X00;
    P1OUT|=BIT6;
  }
  if(P1IFG&BIT1)
  {
    P1IFG=0X00;
    P1OUT&=~BIT6;
  }
}

网友F:
中断脉冲计数是很好的方式

网友G:
while((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OFIFG=0则起振,,这个主要是检查晶振的起针情况的

网友H:
楼主的硬件连接正确吗?

网友I:
外部的中断信号是否存在?

网友J:
中断配置的哪个IO

网友K:
楼主这个中断信号存在吗

网友L:
这个软件看着没有问题。

网友M:
外部中断的代码很多呢。

网友N:
建议楼主检查硬件吧。

网友O:
把原理图粘贴一下。

网友P:
IO的电平电压是多大?

网友Q:
脉冲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IO的信号。

网友I:
可能硬件的 问题。

网友J:
IO是否连接正确吗?

网友K:
可能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L:
看看硬件是否共地处理了

网友M:
楼主这个代码是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N:
这个的外部中断信号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O:
软件的编写没有问题,可能是硬件

网友P:
可能电压不能够驱动这个IO。

网友Q:
单步调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