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MC5883L IIC通信,收不到答复

楼主(2017-11-21):
以下是代码,IIC通信
HMC5883L的控制指令是 0X3C  但是发出去,一直收不到回复。
然后我换了24C02测试IIC 控制命令换0xa0 能收到回复,说明IIC是OK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HMC5883L就是不行。

和HMC5883L通信 收不到回复动作

和24C02通信能收到回复动作
#define        SCL                                        P1_0
#define        SDA                                  P1_1                //
#define        SDA_OUT_PIN()          P1MODL = _1010_1010b;//P1.3=MOTYO_OUT_Z,P1.2=MOTYO_OUT_F,P1.1=BLUE_S2,P1.0=BLUE_S1
#define        SDA_IN_PIN()          P1MODL = _1010_0010b;//P1.3=MOTYO_OUT_Z,P1.2=MOTYO_OUT_F,P1.1=BLUE_S2,P1.0=BLUE_S1

#define SCL_H         SCL=1
#define SCL_L         SCL=0
#define SDA_H         SDA=1
#define SDA_L         SDA=0
#define SDA_read      P1_1

#define        HMC5883L_Addr   0x3C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2C delay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_delay(void)
{
  uchar i=8;
  while(i)
  {
    i--;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lay 5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5ms(void)
{
  int i=5000;
  while(i)
  {
    i--;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lay n m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i;

  for(; m != 0; m--)
       for (i=0; i<100; i++);//5000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2C st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IC_Start(void)     // 起始位
{
                SDA=1;
                SCL=1;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SU.STA)
                SDA=0;
                I2C_delay();                 // 保持4uS以上(THD.STA)
                SCL = 0;                 // 方便下一次时钟从低到高变化的操作。
}
void IIC_Stop(void)      // 停止位
{
                SDA=0;
                SCL=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SU.STO)
                SDA=1;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BUF)
}
void IIC_Ack(void)       // 主机应答位
{
                SDA=0;
                I2C_delay();                 // 保持0.2uS以上(TSU.DAT)
                SCL=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HIGH)
                SCL=0;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LOW),此语句可以不要
}
void  IIC_NoAck(void)    // 主机反向应答位
{
        SDA=1;
                I2C_delay();                 // 保持0.2uS以上(TSU.DAT)
        SCL=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HIGH)
        SCL=0;
                I2C_delay();
}
bit IIC_GetACK()       // 获取从机应答信号,返回为0时收到ACK,返回为1时没收到ACK
{
                bit ErrorBit;

                SDA = 1;
            I2C_delay();                // 保持0.2uS以上(TSU.DAT)
        SDA_IN_PIN();
                SCL = 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HIGH)
                ErrorBit=SDA;
                SCL = 0;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LOW),此语句可以不要
        SDA_OUT_PIN();
                return ErrorBit;
}
//*********************************************************************
// 功能描述: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个一字节
// 返回值: 0->成功  1->失败
//*********************************************************************/
unsigned char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 位数控制
        for (i=0;i<8;i++)           // 写入时是用时钟上升沿同步数据
        {
                if (Data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I2C_delay();                   // 保持0.2uS以上(TSU.DAT)
        SCL = 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HIGH)
                SCL = 0;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LOW)
        Data <<= 1;
         }
        return 1;
//         return IIC_GetACK();
}

//*********************************************************************
// 功能描述:主设备向从设备读取一个字节
// 返回值:  读到的字节
// *********************************************************************/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接收单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nsigned char i,rbyte=0;
        SDA_IN_PIN();
        SDA=1;
        for(i=0;i<8;i++)                  // 读出时是用时钟下降沿同步数据
        {
                SCL=0;
                I2C_delay();                          // 保持4.7uS以上(TLOW)
                SCL=1;
                I2C_delay();                          // 保持4.0uS以上(THIGH)
                if(SDA) rbyte|=(0x80>>i);
        }
        SCL=0;
        SDA_OUT_PIN();
        return rbyt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2C single writ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bool Single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ress);
  if(IIC_GetACK())
        {
                IIC_Stop();
                return FALSE;
        }
  IIC_SendByte(REG_Address );
  IIC_GetACK();
  IIC_SendByte(REG_data);
  IIC_GetACK();
  IIC_Stop();
  Delayms(5);
  return TRUE;
}
/**
  * @brief I2C single read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ress);
  if(!IIC_GetACK()){IIC_Stop();return FALSE;}
  IIC_SendByte((uchar) REG_Address);
  IIC_Ge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IC_GetACK();
  REG_data= IIC_RecByte();
  IIC_NoAck();
  IIC_Stop();
  return REG_data;
}
/**
  * @brief hmc5883 func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ead_hmc5883l(void)
{
  Single_Write(0x3C,0x00,0x14);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1,0x20);
//  Single_Write(HMC5883L_Addr,0x02,0x00);
//  Delayms(5);
//  BUF[0]=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3); //X
//  BUF[1]=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4);
//  BUF[2]=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5); //Y
//  BUF[3]=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6);
//  BUF[4]=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7); //Z
//  BUF[5]=Single_Read(HMC5883L_Addr,0x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