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FFT函数 复数傅里叶变换 官方例程测试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21):
1. 参考例程:D:\c55_lp\c55_dsplib_3.00\c55_dsplib_03.00.00.03\EXAMPLES\CFFT我直接使用TI的例程,问题就是跑起来之后,看不到正确的波形,
我的目的:看到傅里叶变换后的频谱图
2. 代码如下:
void main()
{

    cfft(x, NX, SCALE);
    cbrev(x,x,NX);
    m = 0;
    for(i=0;i<1024;i++)
    {
            //m = 2*i;
            d_real = x[m];
            m++;
            d_image = x[m];
            m++;
            data_buffer = sqrt((long)d_real *(long)d_real + (long)d_image *(long)d_image);
            //data_buffer = ABSVAL(data_buffer);
    }
    eflag = test(x, rtest, NX, MAXERROR);
    if(eflag != PASS)
    {
        exit(-1);
    }
    return;
}

3. 我自己的理解如下:

参考工程,D:\c55_lp\c55_dsplib_3.00\c55_dsplib_03.00.00.03\EXAMPLES\CFFT
CFFT函数用法,x可以是nx个复数,或者2*nx个实数。就是输入的波形。nx是数据长度1024,type是刻度(参考备注1,目的是解决数据溢出的问题,数学问题比较复杂,不讲解)。

x就是复数,如下,85是实部,-3是虚部,每个复数占2个空间。
DATA x[2*NX] ={
85}

4. 观察data_buffer,地址是 0x026002

5.为啥看的数据不对,听说是要取模的,不知道怎么取,有没有关系?请求大神协助
我的目的:看到傅里叶变换后的频谱图,请问怎么看,我上面的做法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傅里叶变换比较常用的

网友B:
傅里叶变换的在大数据的处理中最常见的。

网友C:
这个图像显示的还是变换没有完全完成的。

网友D(2018-12-04):
你好,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下下来的例程吗?就是FFT的例程,在官网上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