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LED背光的工作电压与电流(小白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附件图片为需要检测的背光,,用外用表怎么才能测出它的工作电压与电流。谢谢了

网友A(2017-11-21):
找到背光板的供电端,点亮背光,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供电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即为其工作电压。电流可以测整个显示屏的,这样不用破坏背光回路,分别测开背光和关背光的电流,二者之差即为背光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背光板的供电端,点亮背光,用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供电端与地之间的电压即为其工作电压。电流可以测整个显 ...

刚刚试了下,已经测出电压了。现在电流怎么测啊,,你说的我没听懂,什么叫开背光和关背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已经测出电压了。现在电流怎么测啊,,你说的我没听懂,什么叫开背光和关背光, ...

背光不都是通过IO口控制的嘛,开背光时,测一下显示屏的电流(显示+背光电流),然后测关背光时的电流(显示电流)。两个电流相减,即为背光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已经测出电压了。现在电流怎么测啊,,你说的我没听懂,什么叫开背光和关背光, ...

点亮背光,关闭背光。

网友C:
看你图 貌似一路3个LED  共2路
电流你只要测那三个电阻上的电压 就得到了单路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图 貌似一路3个LED  共2路
电流你只要测那三个电阻上的电压 就得到了单路的电流  ...

谢谢,我试了下,ok了

网友D:
大神们好机智》。。

网友E: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