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69的SCI

楼主(2017-11-21):
我想用28069的SCI向计算机发送数据,通过定时器一秒钟发送一次数据,用的SCIA,GPIO28和GPIO29。经过测试硬件没有问题
可能是SCI配置有问题,程序运行正常,定时器中断能正常进入,但是串口助手没有显示出数据。
void scia_init()
{
    // Note: Clocks were turned on to the SCIA peripheral
    // in the InitSysCtrl() function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 1 stop bit,  No loopback
                                   // No parity,8 char bits,
                                   // async mode, idle-line protocol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3;  // enable TX, RX, internal SCICLK,
                                   // Disable RX ERR, SLEEP, 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0x0003;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 =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aRegs.SCIHBAUD    =0x0001;
    SciaRegs.SCILBAUD    =0x0024;  //9600波特率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

__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EMPTY == 0) { }
    scia_xmit(SendChar);

    SendChar++;
    // Limit the character to 8-bits
    SendChar &= 0x00FF;
    LoopCoun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void scia_xmit(int a)
{
   if(SciaRegs.SCICTL2.bit.TXRDY==1)
    SciaRegs.SCITXBUF=a;
}

楼主:
顶起来,求助

网友A:
串口不能接收数据软件和硬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楼主通过什么接收数据的?

网友C:
通信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D:
硬件是否共地了?

网友B:
TTL还是RS232呢?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测量IO芯片试试。

网友D:
硬件电路图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