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的配置字 如何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7-11-21):
最近在学习N76E003单片机,想给代码增加一个看门狗复位功能。
看DATASHEET,发现看门狗的使能位在配置字4上,不知道配置字如何进行修改。

楼主:
手册上也有讲如何操作配置字,但是依然整不懂,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在烧录软件上配置。

网友A:
下载这个烧录软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烧录软件上配置。

我用KEIL进行烧录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KEIL进行烧录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你别用Keil,用官方的那个软件。里面有配置。你配置好后,可以再换Keil烧录。

网友B:
通过这个软件设定配置字。

网友C:
Keil的配置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参数的地方吧。

网友D:
好像在Keil里是没法修改的。

网友D:
不过你用新唐的工具修改好后,应该就不会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这个烧录软件了吗

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用Keil,用官方的那个软件。里面有配置。你配置好后,可以再换Keil烧录。 ...

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了老铁。

老铁真给力。。双击6666666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了老铁。

dui ,就是这个,大家都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E(2018-04-22):
mark N76E003 配置字

网友F(2018-06-07):
N76E003配置字,mark

网友G:
4个配置字,非常重要的。

网友H(2018-07-16):
弱弱的问一句,keil这里设置的跟ICP界面设置配置字有啥差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keil这里设置的跟ICP界面设置配置字有啥差别

没区别,用KILL烧录的话,可以通过这里设置配置字,然后直接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J(2018-11-02):
也可以在程序里面改。通过IAP方式对CONFIG编程。

网友C(2019-08-08):
多谢分享。这个很重要。

网友A(2019-11-23):
配置字有多种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