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个继电器控制板原理图中,L与L0的区别在哪个地方呢,...

楼主(2017-11-21):
就是想问下各位大神,就是图2中L0与L的区别在哪里,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想不通。

注:图一中Lin,Nin分别是火线与零线,经过滤波器后为L0与N,但为什么图2中又有L0与L,。。谢谢

网友A:
都是网络标号而已;

网友B:
.....网络标号而己,相同的标号,线路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网络标号而已;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标号而己,相同的标号,线路是导通的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