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楼主(2017-11-21):
后者应该怎么接受数据呢,用指针吗?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A: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C: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D:
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

网友E:
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F: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

网友G:
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网友H:
这个没有必要使用指针的吧。

网友I:
难道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串口中断吗?

网友J:
二姨妈你好。
二姨妈再见。

网友K:
这个为什么选用指针?是需要保存数据吗

网友L:
接收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直接读取就行

网友M:
这个都是函数代码执行的。

网友N:
发送数据,及时读取接收寄存器就行吧。

网友O:
你的数据需要连续处理器吗

网友P:
  楼主选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或者在主函数里面执行。

网友Q:
直接读取RX寄存器不行吗。

网友R:
接收数据使用指针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S:
双MCU之间的数据通讯的一般采用UAR他的比较好

网友T:
建议使用同步DMA通讯

网友T:
建议使用同步串行DMA通讯,

网友U:
楼主使用什么通讯?串口?这个比较简单,我有串口通信的代码,发送的一方尽管发数据就行,接受的一方就需要做处理了,也不难,协议自定义就行

网友V:
楼主选择的什么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