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无法烧写调试

楼主(2017-11-22):
我用的STM32F030F4P6,FLASH16K.
我写小程序都可以正常烧写调试。
程序大了,出现上述情况,无**常烧写调试。
是不是程序代码量超出16K了,请问如何查看。谢谢

网友A:
查看一下map文件,看看那段地址放的啥

网友B:
全部编译看看;正常有提升FALSH,RAM各占用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map文件,看看那段地址放的啥,估计是没有引用st的数学库导致的! ...

都到808几了,STM32F030F4P6flash16k,最多到0x4000,明显超了。这可怎么办?

网友B:
那就只能优化程序了;

网友C:
使用烧写算法的空间地址 容量大小与使用芯片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烧写算法的空间地址 容量大小与使用芯片不一致

芯片是STM32F030F4T6,选16K

网友D:
用  STVP   加载下  烧录文件   也能 看到  大小

网友E:
文件路径改用英文的试试

楼主:
优化了一下程序,发现还是超过0x4000,烧写算法选32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