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的差异

楼主(2017-11-22):
hello。
现在在做热敏电阻温度采集,原来一直用运放OPA2333,测试也稳定。后因为该芯片较贵,所以重新选了TI 的TLV8812和TLV2333,进行测试,发现温度开始测试时稳定,一段时间后就突然跳变了,跳变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上传图片总是提示不合法,莫名其妙。简单说一下原理图,我测试两个通道,通过MOS管切换选择通道。热敏电阻分压用蓝牙芯片GPIO口(虽然不够好,但带载能力够),两路热敏电阻分压后各用一个MOS管,两个MOS管出来合并接到运放上,运放2倍放大,出来直接到蓝牙的ADC口。
原理简单,用原来的OPA2333,没出现过温度跳变,用了价格低的TLV8812,就出现了温度跳变,跳变后测试有的时候热敏电阻的控制电压发生改变,有的时候分压处的电压发生改变,第一种情况有点类似带载能力不够,可是看资料TLV8812比OPA2333功耗还低。第二种情况像是选择通道后运放输入阻抗影响热敏电阻分压电路了,可一般来说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啊,正是基于此用运放啊。
望技术能人帮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什么?
在此谢谢,敬请赐教。

网友A:
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就好了。还是先上图为好。
@airw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以附件方式上传就好了。还是先上图为好。
@airwill

附件也是这样,选择好文件,进度条走完,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上传

网友B:
虽说, 那贵的器件自有贵的理由, 但就楼主的应用, 后两个器件不应该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的问题是在这 MOS 管上.
楼主描述了很多, 我也没有看明白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保证 MOS 管直通条件, 或者取消 MOS 管而直连, 看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根据结果再来看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 那贵的器件自有贵的理由, 但就楼主的应用, 后两个器件不应该有问题.
我觉得可能的问题是在这 MOS 管 ...

谢谢您的答复,可能是MOS管坏了,我再细细看看。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也是这样,选择好文件,进度条走完,提示没有合法的文件上传

是否是图片的格式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图片的格式不对呢?

.bmp  1.2M满足文件的要求

网友A:
你好.bmp的图片是无法上传的,建议换成.png或者其他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bmp的图片是无法上传的,建议换成.png或者其他格式。

加载图片格式中有bmp,奇怪。
按您说的,可以了,谢谢
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OPA2333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是内阻的原因吗?

网友:
看看你的原理图。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我们小批量焊接了一些板子,昨天拿分别三种运放的板子烧,到现在还没问题,还得多测试,不过我基本归因可能是人体静电造成的,我焊接的原因。这批板子是这星期一到的,正好供暖不久,天气干燥,我焊接也没做必要防静电措施。查了TLV8812,ESD参数比OPA2333差的不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