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IO口想要输出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7-11-22):
由于clkout没接,想用IO口输出时钟频率,想知道IO口最高翻转频率是多少,我使用定时器Timer0通过中断实现IO口的翻转,使用的是TOGGLE寄存器,为什么最高频率只能达到1.923MHz,请问影响这个频率的上限因素有哪些,还有如果通过中断实现输出时钟频率最高可以到多少MHz

以下是中断中的代码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
{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1;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CpuTimer0Regs.TCR.bit.TRB=1;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53 = 1;

}

网友A:
好像就是不到2M的最高翻转速率

网友A:
不管怎么样    IO口翻转的速度是有限的  建议你用PWM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    IO口翻转的速度是有限的  建议你用PWM的方式

但是外设的CLKIN接到了28335的GPIO53上,请问除了IO口翻转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外设的CLKIN接到了28335的GPIO53上,请问除了IO口翻转还有其他什么方式吗? ...

那只能提供这么高了   这是硬件能力造成的  你看看这个IO能不能配成其他外设
像这种IO最大翻转的能力直线  CPU还要专门干这一件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提供这么高了   这是硬件能力造成的  你看看这个IO能不能配成其他外设
像这种IO最大翻转的能力直 ...

嗯,毕竟设计板子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