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7-11-22):
截图

网友A:
电源不是很在行;
看描述跟温升有关系?
变压器、Q1的可能性大点吧,
感觉R5是不是大了点,还有R3

网友B:
保护电路没做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路没做好吧

有可能,感觉R8右边与Q1的3脚不相连,不知道是不是截图的问题

网友C:
保护电路没做好~!

网友D:
Q1耐压600V,似乎低了些。如果变压器初级次级漏感稍大,几乎是必烧无疑。

网友E:
输入端没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F:
驱动正不正常?
反馈稳不稳定?
变压器有没有饱和?
MOS的Vds吸收有没有做好?
这些参数波形都没有,靠大家大眼瞪小眼猜吗?
384X系列的芯片都多老了,还在用,如果没有整过开关电源的话,赶紧抛弃这个芯片,
现在大把的高集成度,各种保护机制做的很好的芯片供你选。
20W搞个DIP封装内置MOS的就搞定了,简单也便宜。
20W的功率还用MB6S,你的心也够大的,这种廉价的整流桥市场上大量小芯片封装的,电流要打5折来用

网友G:
这种20W电源的芯片方案的多了去,估计是不想改,怕麻烦

网友G:
老化炸机有可能就是那个MOS管出了问题 耐压或者瞬间电流击穿导致,管子有可能是假货,找正规的代理商购买,最近电子元器件涨价好猛,成本一下就升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