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继电器控制板原理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7-11-22):
麻烦问下群里大神,就是这个图中,24Vin与24Vo的关系是什么,24Vin是24V直流电压,为什么还要转下24Vo呢,这样做有什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A:
网络标号而已;
继电器闭合的话,VIN和VO就导通了呀;

网友:
楼上正解,网络标号而己,相同的标号表示该电路是连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络标号而已;
继电器闭合的话,VIN和VO就导通了呀;

哈哈哈正解,继电器通了就接通啦

网友C(2017-12-22):
一个负载是加正负线才能工作,现在只是用正的24V作开关,所以经过开关前是IN,过了开关出来是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