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器输出接两个二极管是做什么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11-22):
可能前面的IC比较脆弱,MOS管的负载是个高压或者感性负载,所以加个钳位。

楼主:
我也怀疑是钳位保护。。。但是觉得在栅极没必要吧。。。

网友A:
MOS管的G-D极之间有电容,可能会把D极上的高压耦合过去呢?
看你前面的IC内部是晶体三极管,应该是不太敏感的,CMOS类的IC会比较脆弱

网友B:
像是保护驱动光耦的,如果MOS管击穿,D1,D2就能钳住电压防止光耦损坏了。
同时D2也限制了mos管g-s极的最高电压,保护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