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请教大神问题了,关于LCD各个段亮度不一的问题

楼主(2017-11-22):
各位大神,我是用MCU  I/O口做LCD驱动,发现在动态扫描驱动的时候各段位亮度明暗不一。
程序上,在要点亮某个段时,第一步是将seg位输出高,对应的com口输出低,其余com口置为输出且输出高。
第二步是关闭,将COM口置为输入,所有SEG位置为0.
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电路图片上传不了
反正电路也简单,就是COM口接两个100K分5V电压的中间点,其余SEG口都是直接接MCU的I/O口

网友A:
估计Com或者Seg扫描的高低电平时间不一致

网友B:
LCD还是LED?

网友C:
LCD尺寸大小,太大近的和远的电阻不一样会有点,小尺寸的话不应当

网友C:
你那个是黑白屏还是LED段码?

网友D:
IO口输出高低的程序,时间是否一致,或者有没有中断一类的。

网友E:
注意占空比需要一致,这样亮度才能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黑白屏还是LED段码?

LCD,黑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黑白屏还是LED段码?

就是这样的,是段式L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输出高低的程序,时间是否一致,或者有没有中断一类的。

程序里面是先打开相应的段位,然后延时500us,再关断所有段位(COM口置为输入),再延时500us,就这样循环执行

楼主:
这是我网上下载的图片,基本跟这个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D尺寸大小,太大近的和远的电阻不一样会有点,小尺寸的话不应当

尺寸是14*30的,单位mm

网友F:
建议上传下程序

网友G:
有可能是点亮每个点的程序扫描时序不一样,看看程序扫描频率是不是高了,速度高了就会出现完全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
void lcd_display(void)
{
        switch(result_value)
        {
                case 0:
                {
                        _pa=0b011101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1:
                {
                        _pa=0b00010010;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2:
                {
                        _pa=0b011010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3:
                {
                        _pa=0b010110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4:
                {
                        _pa=0b00011110;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5:
                {
                        _pa=0b0101110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6:
                {
                        _pa=0b0111110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7:
                {
                        _pa=0b000100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8:
                {
                        _pa=0b011111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case 9:
                {
                        _pa=0b01011111;judge_digital_place();GCC_DELAY(1000); //正亮,延时5ms;
                        _pa=0x00;_pcc=0x1f;GCC_DELAY(1000);        //关闭,延时5ms
                }break;
                default:{;}
        }

}

网友H:
引用 楼主:
void lcd_display(void)
{
        switch(result_value)

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I:
LCD应该用交流驱动啊,直流驱动很快就会极化损坏的。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LCD应该用交流驱动啊,直流驱动很快就会极化损坏的。

我每次都是正向(seg输出高,com输出低)打开5ms,然后再关闭5ms,这样不行吗?
还是说需要正向(seg输出高,com输出低)打开5ms,再关闭,再负向(seg输出低,com输出高),再关闭。
请大神再指导一下!

网友J:
还是上**1621之类专用LCD驱动吧, 或者用stm8l052之类带LCD驱动的mcu.
用段式LCD不就是为了省电么, mcu可以在power down之类状态运行同时保留显示, 刷新时才唤醒一下, 这样能把功耗降到uA级别.
这么手动驱动, mcu至少也得在MHz级别运行, 省电的意义就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能驱动LCD 的MCU都有偏压配置寄存器,可以改多种设置看看效果

网友K:
1、显示之前,修改SEG口之前,COM都要定为输入,更新完SEG电平再去开COM.
2、显示不能只给SEG高电平,要交替。比如显示SEG1 COM1  ,seg1 高 COM1 低 ,SEG1 低 COM1 高。交替显示
3、还有就是你的软件可能每路COM 时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1、显示之前,修改SEG口之前,COM都要定为输入,更新完SEG电平再去开COM.
2、显示不能只给SEG高电平,要交 ...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驱动LCD 的MCU都有偏压配置寄存器,可以改多种设置看看效果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上**1621之类专用LCD驱动吧, 或者用stm8l052之类带LCD驱动的mcu.
用段式LCD不就是为了省电么, mcu可以 ...

您说的很对,谢谢!

网友C:
这么少应是你软件设定的问题,

网友L:
我觉得楼主没搞明白LCD显示原理。
LCD显示不是用高低电平,利用压差来实现的。
液晶两边的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显示亮度不够或有鬼影啊。
有COM和SEG口,配置好相关寄存器,把Buffer里丢数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