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体积小的能组成H桥的芯片

楼主(2017-11-22):
比如继承了四个mos或者两个mos用两片的,电流能到2-3A的

网友A:
集成H桥的电机驱动芯片有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H桥的电机驱动芯片有很多哦。

主要我找了几个都不合适,要么电流小,要么电压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找了几个都不合适,要么电流小,要么电压小

你只说了电流,没有提电压。电机控制芯片可是有大功率的。

网友B:
2-3a电流不小了。可以考虑用4个sot23的mos来搭建。另外,还要着重考虑散热,不然很容易烧掉

网友B:
你可以参考L298,那是3a的h桥的体积。再怎么小不会小太多。

网友C:
AO4614B应该符合你要求。关键是你得看使用时间长不长,要是持续通两三安的电流,还是用直插的加散热片吧。

2,3A的话单独mosfet会很贵,而且也不会小。要求不高直接两个继电器搞定了。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A的话单独mosfet会很贵,而且也不会小。要求不高直接两个继电器搞定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