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过程校验仪如何进行现场检测环路电源隔离器

楼主(2017-11-22):
仪商导读:当前,环路隔离设备中,常用的有两个:一是,环路电源隔离器;二是,两线隔离变送器。据悉,处于420mA的控制回路中,最主流的的设备之一是环路电源隔离器。这两种设备在诊断过程有所不同,因此,作为现场的检测人员有必要通过下面的分析了解两者的区别。

过程校验仪检测对象环路电源隔离器和两线隔离变送器

环路隔离器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潜在的或存在于控制系统的大地环路电压,而同时将控制电流信号传至另一个系统。环路电源隔离器,和与其相近的两线变送器不同,其工作电压来自隔离器的“输入”端(参见图1)。典型的电压为7.5V-13.5V,这取决于生产厂商的产品。

环路隔离器的输出是电流隔离的,它是输入电流的一个镜象反应。伴生在输出端的电压比输入端大大减小了,为7.5V左右。这就决定了它有350Ω最大全部环路负载的能力,这种有限的环路驱动能力是环路隔离器的主要限制。

两线变送器

两线隔离变送器和环路隔离器有类似隔离功能,但增加了一些高级功能,它们可提供信号调节功能以适应各种输入,如热电偶、频率、RTD、应力、直流电流以及其它过程输入。两线变送器的电源连接在变送器的输出端。两线变送器调制电源的电流从420mA,和输入端成比例。两线变送器的供电电源一般从24V~96V。大的电源可以使输出端的环路负载能力加大很多。

过程校验仪现场检测环路电源隔离器

Fluke 787过程校验仪具有独特的电流模拟功能。当连接至外部电源时,可以在024mA之间精确地控制电流。

现场检测环路电源隔离器时,两线环路变送器向隔离器提供的电流信号可以被移去,而F787过程校验仪可以用模拟方式控制环路电流(图2 )

第一步连接F787过程校验仪

1、将变送器主环路断开,把F787过程校验仪的测试线插入模拟(Simulate)插口并接入环路。

2、将F787过程校验仪设置为输出模式令

F787过程校验仪开机时按住RANGE键两秒钟,仪器可以020mA420mA之间转换。为了确认是你所需要的模式,可将H IJ试笔短路显示为04mA。此时F787过程校验仪正在输出精确的4mA电流并提供环路电源隔离器的输入工作电压。

3、用一块Fluke87万用表测试输出端的mA电流。

4、依照输出表中的指示4mA电流来调整零点。

5、用MIN MAX键将电流输出步迸至20mA,并调整满度点 (Span)直到隔离器输出端的电流值到20mA

6、将输入电流转回4mA并再次检查零点,如果需要再次调零。

7、此时,过程校验仪零点和满度点基本调整完成。

第二步检查线性度

F787过程校验仪的% (百分比)步进键MIN MAX可以让你很方便地检查环路隔离器的线性度。按这两个键就可按25% 的步长增加或减少输出电流。在420mA模式下,这些中间的点是 8mA (25%), 12mA (50%) 16mA (75%)

检查线性度时,按%步进增加或减小电流,检查在隔离器输出端万用表中的读数和F787过程校验仪显示的读数是否相同。如不相同,其偏差应该与制造厂商所标明的线性度最大允许误差进行对比。

买卖仪器仪表,尽在仪商城!欢迎前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