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项目自动写入驱动文件路径到Flash中???

楼主(2017-11-22):
最近在使用STM32CubeMx生成项目工程,程序正常运行,但是偶然使用STVP将程序从Flash中读出来后,发现里面尽然包含了工程文件中使用到的官方驱动文件的路径,详情如下:

      找了半宿没找到在什么地方写的,请问大虾是否知道在哪里写的,能不能屏蔽掉该功能,占用的空间也不小哦...

      请问大虾是否知道在哪里写的?
      能不能屏蔽掉该功能?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呢,帮不了你;

网友B:
那个后面显示的是路径?不会吧,代码怎么可能存储这个信息,肯定不是。

网友B:
应该是软件之前设置的路径,跟HEX无关。楼主不要多心。

网友C:
这个是编译器干的。
Cube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网友D:
不太清楚,楼主在做什么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后面显示的是路径?不会吧,代码怎么可能存储这个信息,肯定不是。

这个路径是对应的源文件在电脑上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之前设置的路径,跟HEX无关。楼主不要多心。

但是为什么会存入Flash中呢,目前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编译器干的。
Cube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哈哈,现在还不知道是谁的错,只是初步怀疑...
编译器可能不会自动存储位置信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清楚,楼主在做什么项目吗?

算是穿戴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