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7-11-22):
有没有自带监测自己失灵的温度传感器啊?测温的话传感器总出问题,是不是用个自带反馈的传感器比较好啊?

网友A:
18B20就行了

网友B:
1 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案?
2 测温的传感器,可以看成是个电阻啊 ,为什么老出问题?

网友C:
测出来数据异常,也是一种反馈

楼主:
18b20坏了也不知道吧?比如粮仓里布置很多测温的,其中几个坏了不好发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案?
2 测温的传感器,可以看成是个电阻啊 ,为什么老出问题? ...

想设置一个方案既能够测温,又可以反馈异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出来数据异常,也是一种反馈

就是能够对异常有反映的电路,相当于设置了阈值,超出阈值就给处理器一个反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能够对异常有反映的电路,相当于设置了阈值,超出阈值就给处理器一个反馈。 ...

MCU加程序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能够对异常有反映的电路,相当于设置了阈值,超出阈值就给处理器一个反馈。 ...

不一定非要用硬件解决的,用程序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加程序判断一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不用MCU判断的?在前端,比如AD这儿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非要用硬件解决的,用程序也能解决

有没有AD芯片自带的寄存器可以设置温度阈值的呢,在模数转换的时候判断这样知道问题出在AD前端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不用MCU判断的?在前端,比如AD这儿判断?

那只有比较器可以

网友E:
你测出来有异常不就认为有问题嘛
而且sensor本身有问题的,输出不就是个定值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b20坏了也不知道吧?比如粮仓里布置很多测温的,其中几个坏了不好发现吧? ...

每个18b20 都有唯一id,哪个坏了,清清楚楚的。

网友F:
数据不对不是能判断出传感器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不对不是能判断出传感器出错吗?

那得在控制器或者人工看对不对,如果在大范围内多数量温度传感器测温的话就不适用了,所以想找一个在前端就能反映状况的方法。

楼主:
比较器的话可以,但使电路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18b20 都有唯一id,哪个坏了,清清楚楚的。

18b20挺好,有没有模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出来有异常不就认为有问题嘛
而且sensor本身有问题的,输出不就是个定值么。 ...

主要想寻找一款具有控制简单控制功能的AD芯片,方便在前端就反馈问题或者发现传感器故障。

网友G:
很多数字温湿度都带自加热功能 可以选择这种 或者自己设计一个加热反馈电路

网友H:
还是按需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数字温湿度都带自加热功能 可以选择这种 或者自己设计一个加热反馈电路 ...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例子或者资料啊,求个链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例子或者资料啊,求个链接。

你可以找找SHT21温湿度传感器,或者SI702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找找SHT21温湿度传感器,或者SI7021

嗯嗯,就想找这样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AD芯片自带的寄存器可以设置温度阈值的呢,在模数转换的时候判断这样知道问题出在AD前端的温度传感 ...

按照你的思路 加个运放比较器

网友J:
感觉楼主的思路不太对。
既然你是多点,而且在同一个仓库,那么测得的温度理论上不会差太多,不管你是哪种类型的传感器,你可以在获取数据或者计算出温度后和总体环境做个对比,误差超过10度的就可以判定为异常。
如果你是担心传感器本身坏了,或者通讯故障了,那就要分情况讨论了,从你的需求考虑,建议选择DS18B20之类带CRC校验的数字传感器,读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判断数据有没有出错。

网友K:
温度传感器测得范围都挺大的,你自己设置一个你自己需要的温度范围,同时确定对应的AD值,若超出这个范围就为不正常。比如连续N次采集都是不正常的范围,即可 判定传感器出问题,系统停止工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没有AD芯片自带的寄存器可以设置温度阈值的呢,在模数转换的时候判断这样知道问题出在AD前端的温度传感 ...

用一个8脚的带AD的MCU。便宜还实用,电路也简单,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