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题:求大神小神帮忙(关于io口输出)

楼主(2017-11-22):
芯片名:pic16f72
程序概括:
trisc=0, portc=0x0f(0000,1111)
trisa=0,porta=0x03(0000,0011)
a,c-io口电压检测:a口全部0.7V左右,c口全部1.5V左右
问题:【1】:为什么设置c一半低一半高,但是结果出来全是“高”(c口接的是发光二极管)
【2】:为什么a口电压也全部在0.7V左右!不高不低
尝试:自己试过去设置adcon1和__config(0xxx)结果都是一样的
总结: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以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后续小问题:芯片有7805供电,电压正常,但是用新品的vss口接上7805地,芯片直接停止工作,估计是所有电压被拉到了0电压,所以不工作了,那么vss无法接地,那么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A:
要不上个图?

楼主:
点个灯还需要上图?

网友B:
能输出1.5V表示输出是正常的,估计是你负载太大,A口要改变成数字状态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