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

楼主(2017-11-22):
请问大家有没有模数转换芯片对参考电压超限,或者输入超限能够报警或者提示?

网友A:
不懂楼主想要什么

楼主:
就是想问有没有用于模数转换的芯片,可以自动反馈输入信号(比如温度)超出检测范围,还有反馈参考电压输入不正常,超过正常的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就是想问有没有用于模数转换的芯片,可以自动反馈输入信号(比如温度)超出检测范围,还有 ...

没有

网友B:
电压过高,芯片自己保护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芯片自己保护起来?

电压超过测量范围或者设定阈值的话,芯片可以给出反馈信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就是想问有没有用于模数转换的芯片,可以自动反馈输入信号(比如温度)超出检测范围,还有 ...

ADC芯片,输入超限的话,输出的数据会溢出,通过输出的数据可以判断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芯片,输入超限的话,输出的数据会溢出,通过输出的数据可以判断不正常 ...

这个限制能不能自己设定呢?ADC芯片有没有内置寄存器专门存放阈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限制能不能自己设定呢?ADC芯片有没有内置寄存器专门存放阈值的?

芯片没有 你自己搭嘛
退一步讲,要是芯片有,你会不会怀疑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没有 你自己搭嘛
退一步讲,要是芯片有,你会不会怀疑不准呢?

现成的芯片怎么会怀疑不准呢?自己搭问题才会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