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 干扰RF信号接收

楼主(2017-11-22):
RF接收与电机靠的太近,三米以内信号接收没问题,整机运行正常,三米以外,接收有杂讯,请问大神怎么去除电机运行对信号的干扰?可以采取哪些滤波措施?

网友A:
在相关回路包括电源、地回路里串电感,同时加强电源去耦。电机如果是有刷的,加消火花电路,必要时屏蔽接收机。

网友A:
补充:接收机的天线输入回路可以加低通滤波器甚至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接收机的天线输入回路可以加低通滤波器甚至带通滤波器。

感谢回复!电机是无刷的,RF信号是433MHZ低通滤波好像不行,现在在电机电源线上饶了两个磁环,有一点点效果,请问还有什么更好办法吗?

网友B:
rf接收射频线,并联一个100nH的电感到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机是无刷的,RF信号是433MHZ低通滤波好像不行,现在在电机电源线上饶了两个磁环,有一点点效 ...

方法如前,已经讲了。你凭什么认为低通滤波不行?

网友C:
加强电源滤波试试,将RF电源滤波电容加大。

楼主:
最后测试在电机电源线上缠绕铝箔问题得到解决,可以在7米以内稳定。

网友D:
借问一下楼主,其他方法测试可行吗?用铝箔有点奢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问一下楼主,其他方法测试可行吗?用铝箔有点奢侈啊

主要是这批产品已经生产,最经济是准备下批电机线都直接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