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IC 缓冲IC 类似于CD4503
来自 2楼

楼主(2017-12-12):
stm32端输出3.3V  500k到1m,输出想通过IC转换成1.8V到7V  该IC供电也是1.8V到7V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

网友A:
具体没用过这么高的   可以考虑一端是输入BUFFER  另一端是OC门的那种

网友B:
这样的芯片应该有的,去官网找找看看。

网友C:
六个同向缓冲器

网友D:
74ls366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这个缓冲器。

网友D:
六反向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ls367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端输出3.3V  500k到1m,输出想通过IC转换成1.8V到7V  该IC供电也是1.8V到7V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 ...

使用三极管直接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端输出3.3V  500k到1m,输出想通过IC转换成1.8V到7V  该IC供电也是1.8V到7V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IC ...

7V的转换芯片没有见过,不过三极管可以使用7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