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AD怎么制作钢网

楼主(2017-11-22):
(无正文)

网友A:
把PCB的GEB文件提供给厂家即可,跟厂家沟通一下,用PCB存档文件也许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CB的GEB文件提供给厂家即可,跟厂家沟通一下,用PCB存档文件也许亦可。

是不是GERBER文件?

网友B:
如果你在做器件封装时没有定义钢网层,即pastemask层,那么你只能把top和bottom线路层给贴片厂,让他按焊盘做钢网。

网友A:
对,这是通用格式。

网友C:
给做钢网厂家提供PCB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做器件封装时没有定义钢网层,即pastemask层,那么你只能把top和bottom线路层给贴片厂,让他按焊盘 ...

如果有插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是通用格式。

有插件的话,一般要输出哪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做钢网厂家提供PCB图即可

要出文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插件的话,一般要输出哪个层?

含表贴元件的焊盘层,插件焊盘会被屏蔽掉。自己多试试,不会的话,把整体PCB文件或全PCB的GEB文件交给厂家,他们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表贴元件的焊盘层,插件焊盘会被屏蔽掉。自己多试试,不会的话,把整体PCB文件或全PCB的GEB文件交给厂 ...

规定要自己弄的,心累

网友B:
网上查一下AD出gerber步骤,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定要自己弄的,心累

出GEB文件时有选项,仔细看,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查一下AD出gerber步骤,很简单的

请问大神有没有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B文件时有选项,仔细看,多试试。

大神请问有没有 详细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有没有 详细资料

自己尝试足够了,所以我不需要,故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尝试足够了,所以我不需要,故而没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