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有哪位用过泰科的继电器(T9SV1K15-12),想请教下驱动电路。

楼主(2017-11-22):
附件是datasheet

网友A:
MCU/DSP PWM输出串联1kΩ电阻接三极管8050基极,8050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12V,且线圈反向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

继电器通电:PWM输出100%保持100ms,然后持续输出45%。
继电器断电:PWM输出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DSP PWM输出串联1kΩ电阻接三极管8050基极,8050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12V, ...

我想问下PWM频率是多少,这时候线圈的功耗大不大?

网友B:
一个三极管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另一端接12v。
线圈的功耗取决去线圈内阻哇,这是控制端的。
导通端的功耗取决于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三极管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另一端接12v。
线圈的功耗取决去线圈内阻哇,这是控制端的。
导通端的功耗 ...

就是不太懂如何控制他的电流来减少损耗,他0.35w的时候可以保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懂如何控制他的电流来减少损耗,他0.35w的时候可以保持住

线圈电阻64Ω,0.35W时线圈电压:(0.35*64)^0.5=4.73V。PWM占空比:4.73/12=39.4%。
PWM频率10kHz,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太懂如何控制他的电流来减少损耗,他0.35w的时候可以保持住

那你看5v可以作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5v可以作用不

5V是可以的,但是硬件上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电阻64Ω,0.35W时线圈电压:(0.35*64)^0.5=4.73V。PWM占空比:4.73/12=39.4%。
PWM频率10kHz,可以 ...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是可以的,但是硬件上限制了

那楼上的那位说的方法就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