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问下单片机最大时钟为16MHZ时,让单片机工作在16Mhz下好还是8Mhz下稳定

楼主(2017-11-22):
(无正文)

网友A:
看牌子,
有的牌子标注的是极限时最高MHz,比如标36MHz,通常只用11~24MHz

有的牌子标注的是在稳定性能下最高MHz,并且留有余量,比如像STM32F4的168MHz超频到240MHz仍然测试正常

网友B:
最好用8M的吧,32才用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8M的吧,32才用8M。

8M没法使用115200串口波特率啊

网友B:
可以吧,就是有点误差。那你用11.0592M

网友C:
11.0592是个好选择,但是一般只能用外部晶体,成本高且占用IO. 现在16M对于MCU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D:
对速度有什么要求吗,还是8M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假如8M可以用,那就8M,如果不可以,考虑8M也没意思,就16M

网友E:
能慢就慢,没事跑那么快费电啊。

网友F:
能慢就别选快的,高速对芯片供电有要求,以前做过,系统时钟选高了,结果在供电电压低了以后就不行了.(当时对频率和电压要求没注意.)

8M,115200应该可以吧(只是测试,我用指令延时做115200没问题,仅测试非产品用.)

另外,振荡频率和系统运行频率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