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8MHZ下怎么产生115200KPS波特率?

楼主(2017-11-22):
                RH3    = HIBYTE(65536 - (500000/bound)+1);                  /*8 MHz */
                RL3    = LOBYTE(65536 - (500000/bound)+1);                        /*8 MHz */
    set_TR3;         //Trigger Timer3
                set_ES ;       //打开串口中断使能
       时钟CKDIV = 1;
     这样设置为什么不能产生115200波特率?
    9600却可以?求教

楼主:
求助8MHZ下怎么产生115200BPS?

网友A:
用PLL做。
或者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1.pdf
128页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L做。
或者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1.pdf

上面是16MHZ的我想知道8MHZ下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16MHZ的我想知道8MHZ下应该怎么调整?

你仔细看啊,人家就是给你个16的例子啊。。。上面不是还有公式吗?难道非要给你所有的都算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啊,人家就是给你个16的例子啊。。。上面不是还有公式吗?难道非要给你所有的都算明白? ...

我是按上面公式做的,但是在8MHZ下9600可以正常工作但是115200就不能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A:
你把上面人家给你的公式逆推一下,

网友A:
(65536 - (500000/bound)+1
这个500K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536 - (500000/bound)+1
这个500K怎么来的?

2*8M/(32*(65535-RH3,RL3))=波特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2*8M/(32*(65535-RH3,RL3))=波特率

根据公式,SMOD=1 FSYS = 8MHZ, 1分频 我这样配置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波特率设置为9600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切换到115200就不行了

网友B:
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误码率吗?
你不知道003的HIRC频率可以微调吗?

网友C:
波特率可以慢慢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