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mat文件里面的内容

楼主(2017-11-22):
我的.mat文件里面存放的是中文名称,如何修改里面的名称,有没有大神能教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mat文件是matlab的数据存储的标准格式。mat文件是标准的二进制文件,还可以ASCII码形式保存和加载,在MATLAB中打开显示类似于单行EXCEL表格。
因此可以用MATLAB打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