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置两个IIC地址,在地址响应中断时,如何判断哪个地址响应了

楼主(2017-11-22):
请问iic章节,有两个iic地址寄存器,如果我设置了两个iic地址都可以使用,在iic地址中断响应后,我如何能判断出是哪个iic地址响应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根据地址来判断

网友B:
从机有地址啊,可以根据地址来判断

网友C:
看手册,讲的很清

网友D:
从机有地址的

网友E:
iic的从机地址肯定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个就能知道哪个响应了

网友F:
你写哪个,哪个才有反应的,不写命令就没反应的。

网友C:
标志位不同只可以判断

网友G:
查询一下标志位呗,中断向量不同,就表示了不同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