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液位控制

楼主(2017-11-22):
使用CCS6.0版本设计一个液位控制程序,要能显示液位的剩余量。电路板上使用的芯片是stm32f4系列 求高手帮忙.

网友A:
设计控制系统跟需要的CCS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B:
看着楼主的描述功能不是很复杂,但是细节没有说明白。

网友C:
也不定需要使用DSP芯片吧

网友D:
其实液位测量可以使用水位器

网友E:
液位控制,是控制输液点滴?

网友F:
显示液位要实现LCD还是其他液晶显示?

网友G:
你要实现液位显示还要实现液位定量控制呀。

网友H:
以前用过点滴控制的系统,可以参考!

网友I: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发到论坛讨论

网友J:
液位控制的方案不在少数的,,关键点是液位的精确测量